[家居] 昨天晚上用25元家具贴膜翻新两个大衣柜(多图)

楼主(2023-05-27):
昨天下午,网络买的家具贴膜收到了,25元得0.6米宽,10米长的家具贴膜,原来一直嫌衣柜外观有些旧,贴膜就用在衣柜了,贴膜是60宽的,不够衣柜宽度,就再贴多一截了。先把挂钩全部卸下,贴膜后再装回去。贴上后,家具焕然一新。

网友:
是个细致活,在贴纸上粘贴挂钩牢固吗?

网友A:
怎么能贴的这么平整啊

网友:
过一段时间会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贴的这么平整啊

不难贴的,平不平主要看板子平整度,就算不平拿热风机随便吹一下都收缩平整了。

网友:
不错,像新买的一样,但是膜时间久了,边边角角的会翘起来,还要多按按。

网友:
平整的好贴,曲面的或者表面复杂的就不好贴了。

网友B:
我需要这个贴膜,能给个链接吗,或网址。谢谢

网友:
贴合平整的话,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细活,感谢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新买的,表面也是贴的

网友C:
你这以前怎么钉子都露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以前怎么钉子都露外面

里面衣柜板,要用十字螺丝顶固定内板的,外面有盖子挡住的,现在贴上贴膜纸就看不到钉眼了。

网友:
以前贴木纹纸,需要先刷鱼骨胶,挺麻烦的,现在应该是自粘胶直接贴。

网友:
贴膜的耐久性主要在于附着力,不知道这种膜的附着力能保持多久

网友:
边角有凸起的钉子看着不太协调

楼主:
再补几张图了,也有没有贴好的,其实也不怕的,就是皱一点而已,也比旧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这个贴膜,能给个链接吗,或网址。谢谢

淘宝特价版搜索,对比那么多价格,是这家店卖得最便宜。25元多可以得0.6*10米的,几乎是别家店的一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