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如何自动修改视频的创建日期和时间,有图说明

楼主(2023-05-27):
见下图的图1,打开电脑文件夹浏览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文件列表,有名称、大小和日期。注意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它的日期是2023年5月3日,是正确的;而用运动相机拍摄的视频,它的日期是1970年1月1日,这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视频是同一天拍摄的,说明运动相机里面有BUG,拍摄之前我已经把相机的日期设置好的,但相机依然记录了错误的日期。

图1:
由上图得知,第1-3个视频是手机拍摄的,可以正确显示日期,而第4-11个视频是运动相机拍摄的,显示了错误的日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打开了第1个视频的属性,发现浏览器显示的日期,是取自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而不是文件的创建时间或修改时间,如下图所示:
图2:第1个视频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

图3: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

图4:浏览器显示的日期,是取自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

我们再看一下相机拍摄的视频,以第4个视频为例,打开视频的属性,可以看到它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
图5:第4个视频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

然后再查看第4个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是错误的:

很显然,浏览器显示的日期,是取自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如下图所示:
图6:

我想解决的问题是:第4个视频的“创建时间”去替换“创建媒体日期”,这样文件夹浏览器就可以正确的显示日期了。如下图所示:
图7:替换日期和时间

在这里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你把浏览器显示为“创建日期”不就行了吗?是的,理论来说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请见下图:
图8:
上图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手机拍摄的视频,它的“日期”和“创建日期”是不一致的,一个是5月3日,一个是5月18日,两者错误巨大,所以不能简单的让浏览器显示其它日期属性来解决我的问题。

在此,求助各位高手,有没有一款工具或软件,能自动读取视频的“创建时间”,自动去替换“创建媒体日期”,不需要人工手动输入“创建媒体日期”,达到自动读取和替换的功能。
我知道有一些工具软件,例如:NewFileTime,它可以修改“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但这些工具软件需要你手动输入日期和时间,才能达到设置新的日期时间的目的。
这些工具软件太麻烦了,它是要你手动输入的,没办法自动读取和替换,如果是一两个视频文件还好说,但我的视频有几百个,难道让我一个个的去输入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那是一个工程量非常巨大的工作量,显然这种笨方法不可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工具软件自动读取正确的日期和时间,然后自动替换错误的日期和时间。我不要求它能批量修改替换,我只需要一个个文件输入给它,它再一个个的帮我自动修改好就行了。

请大家帮忙找找看,有没有这样一款工具或软件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能做的就是回帖帮你顶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能做的就是回帖帮你顶上来。

谢谢,前3页回复的我都鼓励

网友:
ACDsee
改时间戳

楼主:
不懂用这个,给个图片说明,或视频教程链接呗

网友B:
下载一个叫newfiletime的软件,用这个软件就能修改文件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了

网友C:
在别的电脑或者系统上也是这样吗?我看了一下,总觉得是系统出错了,而不是文件出错。如果也是这样,那就不懂了。

网友D:
有修改文件时间的软件啊,楼主为什么非要自动的呢?难受输入一下时间也不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叫newfiletime的软件,用这个软件就能修改文件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了 ...

请认真看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电脑或者系统上也是这样吗?我看了一下,总觉得是系统出错了,而不是文件出错。如果也是这样,那就不 ...

大品牌笔记本,正品win10系统,你觉得微软连文件的属性都会显示错误吗?请认真看图片

网友E:
1.有改时间的软件,但都是手动修改

2.运动相机的问题,想办法更新固件或升级更换

网友F:
右击文件夹这个地方,然后把对应的勾打上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相机时间设置的不对?

网友G:
貌似有批量修改文件属性的软件,包括上面有提到的,没有用过,但确实看到过

建议楼主多试试软件的相关功能,也许就知道了(楼主需求特殊点,一般人只是少量的,所以要自己试试)

软件包括filetime和acdsee(用3.1版或5,0版的,网上有,几M才),还有一个就叫文件属性。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是小软件

网友:
有文件时间修改器,下载一个就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修改文件时间的软件啊,楼主为什么非要自动的呢?难受输入一下时间也不想啊? ...

几千个视频,你一个个手动输入时间试试,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改时间的软件,但都是手动修改

2.运动相机的问题,想办法更新固件或升级更换

运动相机有bug,无法升级或改固件。修改视频时间是最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击文件夹这个地方,然后把对应的勾打上

请认真看贴子,特别是图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相机时间设置的不对?

请认真看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有批量修改文件属性的软件,包括上面有提到的,没有用过,但确实看到过

建议楼主多试试软件的相关功能 ...

我不需要批量修改功能,我只需要能自动读取正确时间,去替换覆盖错误时间的功能。我可以一个个来处理,当然能批量处理那更好。你推荐的两个软件,我尽量去试一下,如果你能提供相关教程的链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