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1DFL和1EFL颗粒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3-05-27):
两个颗粒ID和容量制程都一样可以混用吗

网友:
可以
甚至ID不同都可以

网友A:
2258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快乐

网友:
以前我也觉得不可以,直到我遇见了2258xt

网友:
有2CE和1CE混贴的  PS3111   2258XT 见过 我在一个ssd拆的海力士贴3281bb  ID识别一个5E,7E 添加参数 稀里糊涂的搞了半天量产过了  其他的不清楚 楼主试试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快乐

2246EN可以吗

网友(2023-07-04):
不是说都一样的吗

网友:
不能,2246EN必须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EN可以吗

这两种颗粒完全一样通用,,2246当然也可以。

网友B:
如果从开卡角度完全可以,如果从稳定运行的话劝你还是别,1D和1E的写入延迟似乎是不一样的,我试过混贴在特定模型下2258XT会触发卡顿BUG,2246en暂时没发现问题,心里还是怕怕的

网友:
2258 快乐到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开卡角度完全可以,如果从稳定运行的话劝你还是别,1D和1E的写入延迟似乎是不一样的,我试过混贴在特 ...

这俩颗粒都是完全从一个生产线下来一模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固件寿命是完全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开卡软件,那延迟也应该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俩颗粒都是完全从一个生产线下来一模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固件寿命是完全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开卡软件,那 ...

一个生产线下来的被扫描过后会设定不同等级,设定了不同的序列,9cdg和9ddj id一样,但是cdj默频更高,单独贴cdj更快,但是混贴就会拉成DDJ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俩颗粒都是完全从一个生产线下来一模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固件寿命是完全一样的。使用同样的开卡软件,那 ...

其实你有兴趣了解一下闪存的code区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现在的闪存其实工作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像硬盘,code区里面藏着闪存ID 默认频率 xor ecc 出厂原始坏块,ce工作方式等信息,所谓的解扣就是修改里面的内容,问题是现在好多奸商好像手艺不精,解扣只是单纯改ID或者几项参数,没有发现那些参数其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网友(2023-10-10):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