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磁动力光学机械键盘,光轴和机械轴哪个好

楼主(2023-05-27):
某鱼35块入手一块光学机械键盘,不知道是纯机械的好还是这种光轴好

网友:
肯定机械好,LED颗粒要是瞎掉了就完犊子了。

网友:
当然是机械键盘好了,光轴不行,靠红外感应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觉磁动力的光轴键盘好用。

网友:
以前买过几个二手键盘,都是网吧货,光轴和青轴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好像网吧光轴居多,一般不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主要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光轴键盘好用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当然是磁动力的光轴寿命长,现在光发射接收管寿命应该近乎无限(相对于一把键盘的寿命)。

而机械键盘的轴再好也是有寿命的,玩的就是当年所谓的手感。

光轴之类的只要手感能模拟的像,寿命基本不用担心。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光轴的应该比机械的好,你这个价格也合适。

楼主:
那个一哈我安吉金额加手感不都是阿斯顿我【噢i‘了W【O

网友:
还是看自己的手感,有时候薄膜键盘的手感也可以媲美机械键盘,自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居然还有光轴这样的

网友:
老实说,我还没用坏过键盘,都是生气时砸坏的

网友:
键盘价格合 适,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光轴坏了没配件换,机械轴可以随意换

网友:
光轴好用
响应快

网友A:
光轴的是不是没有84键的,也没有无线光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轴的是不是没有84键的,也没有无线光轴的?

无线的太费电了吧

网友:
和机械和薄膜比起来光电的理论上是最长的,鼠标的滚轮还是光电的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