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石英表不走时,拆修一下,最后换晶振修好了。

楼主(2023-05-27):
拆开,检查线圈阻值正常,检查轮系没有问题,更换晶振后正常。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相同的晶振不太好找吧。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就是厉害,手到擒来修复故障!

网友:
没换个8025遗憾

网友:
这机芯质量真好,齿轮全是金属的?

网友:
换的晶振会不会导致走时有误差?

网友A:
这地方好像放不下8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好像放不下8025

打磨应该勉强能放进去,难度很大

网友:
手表的是吗

网友:
8025放不下?有点遗憾

网友:
这机芯不错,值得维修。

网友:
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过里面能换的就是电池和晶振了吧,线圈基本不会坏,齿轮坏了就直接完蛋。

网友:
这机芯不错,换的晶振不知走时准确吗。

网友:
维修手艺不 错,我要拆钟表机芯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晶振才是走时准核心,换了普通的后就变成5ppm的了。不准了赶快出掉

网友:
这个要换高精度晶振,不然误差大

网友:
线路板精致,还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