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网线是不是质量不过关?大家买到过这样不是双绞线的网线么?

楼主(2023-05-27):
这网线是不是不算双绞线

网友:
不像是网线,颜色不对

网友:
看着像控制线

网友:
双绞线有互绞圈数要求的,再有就是颜色对不好找,有可能是控制线

网友:
我有几条多芯网线,好像没有双绞

网友A:
看起来不像网线

网友:
可能是临时找的一根线代替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像网线

是剪开的网线,不知道为何为何线是散开的

网友:
我买水星无线路由器送的最差的网线,是铁线,但是里面4根线还是双绞线,不是双绞线估计100m都跑不了。
水星垃圾路由器D196G,不插网线进不去路由管理,无线有问题进不去,重新设置了才行,

网友:
这哪算网线,网线对缠绕是有国际标准的,双绞目的是抗干扰。所以叫绞线。
这种算多芯线,一般当控制线用,多芯软线,短距离或应急做网线也行。

网友:
这是网线么,长一点估计网络都不稳定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数据线

网友: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咋看都不是网线啊

网友:
不是网线,但短距离当网线用也没啥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线当网线,挺软的,四五米跑千兆

网友:
就是普通多线

网友:
不是网线,这个用要多线连接的地方用的。

网友:
感觉不是网线,好的双绞线有屏蔽,100M的网络虽然只用四根线但也是双绞,这种抗干扰不行

网友:
那种成品的网线吗?这种便宜网线芯都是铝的

网友:
网线看着不像啊,网线必须双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