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5元再入1个凌态u盘

楼主(2023-05-27):
看到别人都买到了qlc颗粒的凌态u盘,不甘心再入一个(喜欢那个外壳)。这次运气不错是qlc颗粒了,测试了下,发现速度不对,不知厂家为何没有开成slc模式。只可惜颗粒不是N18A的,否则安国可以直接开slc模式了。接下来研究下如何把它开成slc

网友A:
这速度有点捉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有点捉急

不适合急性子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适合急性子的人

除非是佛系的,否则一般人也受不了这速度

网友:
这价格,,这速度。。。

网友:
个位的速度太离谱了

网友:
已经没什么价值啦!

网友C:
直接强制半容、速度优先吧,这速度跑圈纯浪费时间了。

网友:
平时用用写入没个50-60M,真看不上,走大点的文件起码要上100M以上,G以上的文件没个200-300M都不爽!搞个K4电影30G以上,460M+都觉得慢!

网友:
回到usb1.0了啊

网友:
确实慢的可以

网友D:
可以pSLC,参照我帖子,直接低格强制半容扫描就行
另外,这颗粒有点新,工具要找新点的看看支不支持
主控应该是AU6989SN-TA

网友:
速度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强制半容、速度优先吧,这速度跑圈纯浪费时间了。

速度优先开不了,容量优先开了23G,写入速度只有13m还是不够理想。不如N18直接开slc效果好,不知道是不是颗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pSLC,参照我帖子,直接低格强制半容扫描就行
另外,这颗粒有点新,工具要找新点的看看支不支持
主控应 ...

开了pslc,但是效果不理想,写入只有13m,容量也只有23G

楼主:
好像是的,这个制程有点新,N18和N28可以直接开slc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了pslc,但是效果不理想,写入只有13m,容量也只有23G

还行,另外,你量产是容量优先还是速度优先?
容量优先确实慢,要速度的话就开速度优先
如果已经是速度优先了,那么就当这主控最高速度就这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另外,你量产是容量优先还是速度优先?
容量优先确实慢,要速度的话就开速度优先
如果已经是速度优 ...

换了一个版本速度优先开到16m,还是不理想,我看别人能开到27m

网友:
这价格坛友买的都是S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