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修我电表

楼主(2023-05-27):
前几天发过电表里的变压器烧了,找了一个中央空调控制面板的变压器!脚位尺寸合适,体积合适,电压合适,少一组输出电压,就是485通讯供电是一组独立供电,这个只有一组就用一组吧!并上去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这种表是不是能改成功率计

网友:
这不是进户电表吧

网友:
好家伙是修电表啊

网友:
这是自己玩的吧,不然都是直接拿走换新的吗

网友:
明天我查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是不是能改成功率计

不用改!一按钮就行啦!要是你按钮想直接显示功率需要电脑连接485调一下就行啦!

网友:
这也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是不是能改成功率计

本身功能就有功率显示项,

网友:
运气不错,找到一个脚位尺寸、体积都合适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很难坏的,遇到坏的都是过载烧化了

网友:
能调出功率计数字电表少见。我那附近电表最初插卡,后来旧的回收,换成联网预付费。

网友:
变压器很难坏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连这也能修

网友:
这东西,每隔几年就要收回去重新校准,就算你能修好,它的计量精度可能也不达标了

网友:
变压器烧坏比较少见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 质量有点堪忧。

网友:
动手拼装能力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