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b站好像CPU占用率很高

楼主(2023-05-27):
对老机器不友好,,占有率高,,显卡不支持av1硬解。家里771四核吃不消有点,,4核8线程,,6核12线程还行。还是新机器好,要与时俱进。

网友:
俺的机器是三代I5,看B站完全流畅(核显),看H.265有点吃不消了

楼主:
笔记本还行。i5   4200u。家里机器多。。

网友:
这叫占用率。。。

网友A:
点播放设置自行切换视频格式,AV1建议11代iu核显/6000系APU核显/N卡RTX30xx/A卡RX6xxx/I卡Arc独显及以后的平台使用
HEVC建议4代iu核显/Vega系APU核显/N卡GTX65x/A卡RX400系列及以后的独显使用
除了以上平台,剩下的就只能优先选择AVC,如果还是卡的建议加独显
其中视频压缩率AV1>HEVC>AVC,对显卡的要求也同样如此,支持AV1的显卡一定支持HEVC和AVC,支持HEVC的显卡一定支持AVC
如果播放AVC都卡顿,自己加个独显吧,GT1030、GTX1050、GTX1650、RX560、RX6300、RX6500这些二手卡性价比都不错,这些显卡可以流畅播放4k HEVC

网友:
其他网站估计也不低,不过楼主这771开啥不占高呢?论坛多开几个页面估计都卡了吧

楼主:
771四核神uu

网友:
771,这够老的了

楼主:
老的视频显卡多能硬解吧。。这样CPU压力小点。。能用就用下去啦。

网友B:
我用的是e5双路洋垃圾,平时cpu都占不满,都没有动力换电脑

网友:
上i5 12490+GTX2070,咸鱼淘个

网友C:
省流量就是省钱,把编码方式改成H.265就能降低cpu占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e5双路洋垃圾,平时cpu都占不满,都没有动力换电脑

电费也是钱啊

网友:
看视频,还是要用好的CPU!

网友:
楼主说是真理-新的比旧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播放设置自行切换视频格式,AV1建议11代iu核显/6000系APU核显/N卡RTX30xx/A卡RX6xxx/I卡Arc独显及以后 ...

大佬讲的非常清晰了,这就去改

网友:
老机总有不如意的地方。

网友:
看视频如果卡可以选择分辨率的我的usb无线网卡速度慢只能选择720分辨率的才流畅。

网友:
不支持新指令集呗,只能用老指令集硬解视频,卡顿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流量就是省钱,把编码方式改成H.265就能降低cpu占用率了

软解起来H265比H264更吃CPU,相同画质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