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熠博DC-DC直流转换器,附带一个IP6525T方案的车充模块

楼主(2023-05-27):
不解释,新买的,新的拆了看起来舒服,没有脏兮兮的感觉,不是什么高科技,重在分享!只知道转换器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老款有两个电感线圈的,一种就是我这个了,至于哪个好我说不上,ip6525,12v降压模块经济实惠便宜,红包杀下来2元,组合起来用就是36-72v转5v给手机充电

2只大管子分别是英飞凌的mos管FB4410,和MBr20100肖特基,忘记拍管子图了,等会补上,但我肯定是原装的,质量没得说,击穿几率不大,

楼主:
补充几张图,我发帖很少发电路图,算开先河了,哈哈,编辑的时候看不到先前的图,只有回帖中置顶、

直流转换器电路图,都差不多

我这个输出端有个TVS管单向,丝印LT, 18V的,但应该换14V或者15V的吧,怎么弄个18V的没搞懂

下面的图是那个车充模块的芯片资料,这芯片牛B,

楼主:
管子用的拆机的原装管,至于为什么不用3845而用2845,我也不知道,

楼主:
uc2845和uc3845的区别就是工作温度不一样。

UC2845的工作温度是–40°C to 85°C,但是UC3845的工作温度是0°C to 70°C。UC28xx开头的IC是工业级的集电电路,UC3XX开头的是民用级的集成电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比较宽,在低温下可以正常工作,参数是一样的。所以当要求不一样时,如在北方气温低的话,UC3845是不可以直接代换UC2845的

楼主:
总体就是这个转换器还算用心做了的,还不错,

网友A:
这个12v转换器比n年前的竟然又缩水了,pcb只剩火柴盒大小了(︶︿︶)=凸,这个高边buck驱动方式据说还是个专利,原理还是比较巧妙的,利用降压电感去磁能量给pwm供电实现高边无变压器无自举驱动,就是缺陷也很明显,重负载电感趋近饱和pwm供电不足 mos驱动电压不足,效率直线下降,满载有炸管风险~

网友:
壳子不小,散热不成问题。

网友:
电驴充手机的?

买过那个USB小模块

网友:
那么大的盒子就装这么小的板子

网友:
用那么大壳子真浪费,盒子价格比电路板贵系列
话说这玩意一旦管子击穿会不会直通?

网友:
非隔离如何保证击穿不直通?

网友:
5年前我买喜德盛电鸡,车头的USB插座,接电池36~48V输入,只有5V1A输出,正所谓电量越充越少!非常鸡肋。
电鸡的电池36~48V,转换率92%以上的话,15W可以不加散热片也行。

网友:
非隔离有击穿可能  充手机慎用  协议模块我也买了俩

网友:
这玩意儿,功率足不?发热厉害吗?

网友B:
那么大壳子真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壳子真浪费

没有大壳子,能卖出大价钱吗?能卖出高科技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板子这么小,缩水严重。。

网友:
想买个48V转12V的给我的电动自行车上面装个12的大灯!不知道电瓶抗不扛得住!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性能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2v转换器比n年前的竟然又缩水了,pcb只剩火柴盒大小了(︶︿︶)=凸,这个高边buck驱动方式据说还是个 ...

测试几张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感觉就是炸管好像不会,非常烫,随着温度升高时间推移输出电压下降,下降到基本不会让负载正常工作,
手机编辑不好描述,上几张图
大概按顺序来,总供电电压

10A,12.75V

10A,随着温度升高电压下降到10.64V

温度继续升高,电压8.6V 电流10A

把电流降到5A ,电压一下就升起来了12.9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