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改造安东星数码电子显微镜,意外惊喜!

楼主(2023-05-27):
2020年花599元买了一台安东星数码电子显微镜,用着一直挺不错,就是日期时间不能保存,关机再开机时间就恢复出厂了,还有就是必须插电使用,而且一堆线,很乱很不方便,这两点一直困扰着我,今天拆开看看能不能解决!

揭开这个标签,竟然发现一个18650电池槽,不过没有正负极弹簧片,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找到以前存的正负极簧片,比划了一下,大小正合适

手头上没有尖头的18650,自己做一个吧,省了再买!
一节报废的5号干电池被肢解,帽子被移花接木到了18650头上,用点焊机,档位稍微调大一些,感觉还是挺完美的!

里面是这个样子,有电池的焊点,这样就简单了

接上电池试一下,完美开机

电子显微镜本身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下面解决两个照明灯的问题,这次彻底解决好多线的问题,3D打印一个18650电池盒,保护板和线路隐藏在底部,上面再装一个开关,打两个孔,把线路连接到LED灯上面,开灯测试,同样完美!

终于摆脱了好多根线的束缚,感觉简单多了,心里也感觉很轻松!

拍照的效果也很不错!

附记:
1、电路板上有个小纽扣电池,我感觉时间不能保持就是因为它的原因,本来想拆掉换一个,无奈引脚太细小,主要还是因为手残吧,结果电池是拆下来了,把电路板也给搞坏了,也就放弃了,谁知歪打正着吧,可能是改成了18650供电的原因,现在开关机日期时间保持都没问题。
2、测试的过程中,一次装排线忘把电池取下来了,手一抖看到一个火花,排线烧穿了一个洞,心想这下可完了,没改造好还把显微镜给搞残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排线装上,谁知奇迹发生了,竟然没一点问题,反复测试了几次,都很正常!
下面拍了一个视频,大家看看效果,水平有限,不喜勿喷!逮着啥都想喷的请远离!

网友:
阉割的功能被楼主补全了!

网友:
照片拍的真不错

网友:
改造的不错,显微镜显示效果也是杠杠的。

网友:
有个显微镜就方便多了,不愁看不清楚了,只是代价有点高了。

网友A:
恭喜朋友找到解决方法,我有一个建议,用一颗小小的磁铁贴在正极跟18650正极接触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改成电池供电方便

那个遥控器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改成电池供电方便

那个遥控器怎么用

和电视空调遥控器差不多

网友:
不错。会动手、敢动手。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朋友找到解决方法,我有一个建议,用一颗小小的磁铁贴在正极跟18650正极接触的地方就可以了。 ...

感谢建议,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显微镜改造的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视空调遥控器差不多

哦,红外遥控,控制屏幕的

网友D:
广告图里就看到电池座了啊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用吸个东西上去就可以吗?

网友:
有个显微镜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改造的不错

网友:
电子放大镜,不错不错,我也买个玩玩。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告图里就看到电池座了啊

实物是有个标签正好贴上了,不拆开还真不好看出来

网友:
显微镜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