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O4413、AO4409、AO4411它们有什么区别?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23-05-27):
都是SOP-8封装的

网友:
找器件手册比较一下.
器件8引脚的多了,没有10万种,1000种肯定有

网友:
看PDF数据手册,有技术说明啊

网友A:
AO4409 15A
AO4411 4.1A
AO4413 4.1A

网友B:
44后面两位数字,是奇数的是PMOS,是偶数的则是NMOS,然后就是Id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后面两位数字,是奇数的是PMOS,是偶数的则是NMOS,然后就是Id的区别

id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4409 15A
AO4411 4.1A
AO4413 4.1A

这些咋都是英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4409 15A
AO4411 4.1A
AO4413 4.1A

4.1是哪里在哪里?

网友:
这个要你自己去百度下了,有现成不去看,别人说了你也不懂的
一般电子元件的规格书都是英文的,现在国产厂家多了才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