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T希捷机械硬盘突然识别不到了 有没有啥办法修一下

楼主(2023-05-27):
家里台式电脑上的2T希捷机械硬盘,突然开机就识别不到了,只能识别装了系统的固态硬盘。换了电源线和数据线还是识别不到,插上去感觉应该在转,请问有没有啥办法修一下,还有点资料在上面。识别不到,数据修复都没法弄。。。。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重要数据还是硬盘备份加网盘备份好一点

网友B:
换一个控制电路板先试试

网友C:
希捷的盘,拔了sata线,通电一通宵,关机断电,再插上sata线,看看是不是好了?如果不行,需要ttl线配合F3命令行,网上有教程可以试试,不过不容易弄好,我搞坏几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重要数据还是硬盘备份加网盘备份好一点

谢谢,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控制电路板先试试

硬盘上那块?这个有点技术难度,搞不来。是要找型号相同,容量相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捷的盘,拔了sata线,通电一通宵,关机断电,再插上sata线,看看是不是好了?如果不行,需要ttl线配合F3 ...

这个方法倒没试过,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D:
换电路板,记得把旧板子上的bios换到新板子上

网友E:
拆下电路板,检查磁头部分数据线触点是否松动,最好用橡皮或者棉签加酒精擦拭,之后装回
还有SATA数据线也按相同办法处理

网友F:
如果装了小姐姐,可以让大家免费帮你修好

网友G:
主板bios都读不到了的话,换我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H:
先把板子拆下来 ,用橡皮檫擦内部两排触点,不行就搜一下电路板板号,换板,换板需要移植硬盘BIOS

网友I:
上硬盘盒或者易驱线啊,带12V3A供电那种,如果能识别,那就是主机电源有问题。有的主机5V供电不足会识别不到机械硬盘

网友:
估计大概率硬盘要玩完了,这个坏了一般人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路板,记得把旧板子上的bios换到新板子上

要得  谢谢   我搜下教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电路板,检查磁头部分数据线触点是否松动,最好用橡皮或者棉签加酒精擦拭,之后装回
还有SATA数据线也 ...

谢谢 都试过了  SATA线也换过一根   还是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bios都读不到了的话,换我基本就放弃了

是读不到   那估计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装了小姐姐,可以让大家免费帮你修好

早知道装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硬盘盒或者易驱线啊,带12V3A供电那种,如果能识别,那就是主机电源有问题。有的主机5V供电不足会识别不 ...

换了个电脑试过还是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把板子拆下来 ,用橡皮檫擦内部两排触点,不行就搜一下电路板板号,换板,换板需要移植硬盘BIOS ...

擦过。电路板我找教程试试看,还没弄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