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测几种电感的Q值

楼主(2023-05-27):
    无聊,水个帖子,Q值最低的是黄白铁粉芯,Q值中间那个是黑色铁硅铝磁芯的,Q值最高的那个是有间隙铁氧体磁环芯。

网友:
功率电感的Q不可能太高,因为高Q要大量降低饱和电流。
只有当铜线体积足够大(相对于磁芯),或者气隙足够小(平均磁导率够高)的时候,测出来的Q才能反映磁芯损耗,否则大多都是铜线损耗。

网友:
普及电容知识

网友A:
哈哈,和我的同款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和我的同款表

呵呵,有同款表的路过。

网友:
这个卖的不便宜.

网友:
阿修啥时候搞个电桥对比测试帖

网友B:
功率电感的Q值没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感的Q值没这么高。

  Q高点不好吗?虽然电桥测量时工作在磁滞回线的起始阶段,大功率使用Q值都会有明显的下降,但正常还是初始Q值高的发热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Q高点不好吗?虽然电桥测量时工作在磁滞回线的起始阶段,大功率使用Q值都会有明显的下降,但正常还是初 ...

功率电感的损耗跟Q值无关,跟磁滞回路的包含面积有关,面积越小,损耗越低。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感的损耗跟Q值无关,跟磁滞回路的包含面积有关,面积越小,损耗越低。 ...

相当对,材料不同是本质

网友:
我测量电感的表比这个你是档次低的LC表,以前不知道你这个型号的表否则我就会买你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