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实验一个非小米18瓦充电器

楼主(2023-05-27):
来哇,又来一贴,不拆,拆了也就那样,非原装,磁铁吸,我们来搞实验,就看它低电压能不能工作,带着问题发帖!

空载输入电压

5v

9v

12v

下面是带载,带载必须是42v以上,

总结:山寨居然可以这么低输入就能启动,能干啊,那不是用在电马儿上充手机杠杠的吗!但是但是直接充手机还是不行,除非你把数据线中间两个点短接,勉强可以5瓦到10瓦,否则如果由于协议芯片的原因,即便能启动但充手机会显示慢充,启动电压这块原装要85v才行,

网友A:
我还以为会拆了看看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看不到用料

网友:
没拆,给中评

网友B:
这种山货不建议给手机充电

网友C:
想知道这些货色的纹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货不建议给手机充电

这种山货给手机充电也就充了,大不了冲坏找理由换新鸡鸡,放心没那么容坏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些货色的纹波如何

没那仪器,管他三七二十一,放马充就对了,,怕龙怕虎永远吃不上四个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会拆了看看

关键是即便我拆开了你又不给我提点参考意见,哈哈哈

楼主:
关键是即便我拆开了你又不给我提点参考意见,哈哈哈

网友D:
USB标准是5.00±0.25v。手机最低4.7v就可能不认了,2安带载电压太低,估计也就能跑6瓦。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标准是5.00±0.25v。手机最低4.7v就可能不认了,2安带载电压太低,估计也就能跑6瓦。慢充 ...

如果低于85V跑5W都不行,协议芯片不认,如果里面没有协议芯片到还可以,只要高于85V充手机的时候还可以跳到9V,

同型号我还有一个原装头,比亚迪版,必须85才能启动,

网友E:
大锤伺候,敲开来看看

网友F:
直接接电驴能工作?

网友:
都拉到4.4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接电驴能工作?

绝对能啊,研究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锤伺候,敲开来看看

拿榔头来,多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