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孩子上网行为,求推荐一款魔改爱快路由,信号好的!openwrt、老毛子

楼主(2023-05-28):
家里孩子读小学,由于要经常用平板学英语,空余时总是偷偷看其他短视频。
要是限制平板的网速为20k,又影响看英语视频。

听说爱快管理上网行为不错,我老家房子是3层的,现在是在2楼装了一个无线路由,3楼和1楼能勉强有信号,一个路由就可以了。

请各位推荐一个信号好的路由,可以刷爱快的。魔改内存的也行。

另外,除了爱快,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管理孩子上网,请各位也推荐一下,谢谢!

openwrt、老毛子这些好像太复杂了,不太会用。高恪、维盟我也听说过

这种网课平板有没有用的?

网友:
把平板看视频的网址加入黑名单不复杂吧

网友A:
把视频域名加入url过滤就可以。一般路由器都带这简单功能吧。我以前试过可以。比如过滤baidu.com

网友:
这个不好禁吧,路由一禁,其他的也上不去了,除非能禁止单一IP地址上某些网站

网友B:
只靠路由效果不会好的。要行为管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靠路由效果不会好的。要行为管理了。

对头,必需上行为管理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靠路由效果不会好的。要行为管理了。
收集来的资料:

到海鲜市场几十元买个全千兆维盟oem的有线路由 ,刷成正版维盟可以了, 可以刷几大千的1021V型!
可以刷1021v的OEM路由:dllink 8003G, 网旗wqr7050G,文网卫士7020 7150 ,安网600G 760G、友华WR330

磊科有线的做主路由,搞几个k2做ap,效果很好
斐讯K2,4.2.7.16528 刷高恪固件的路由器,里面有域名黑名单功能,可以手机远程控制(不要使用高恪魔改版)

360路由给平板限速50k。绑定MAC限制上传和下载的网速

mac黑名单:定时封电视IP和MAC,大家都不看。
iptables -I FORWARD -m mac --mac-source xx:xx:xx:xx:xx:xx -m time --timestart 9:00 --timestop 10:00 --weekdays Mon,Tue,Wen,Thu,Fri -j DROP

刷爱快软路由。网址有记录
极路由 APP

openwrt软路由(广告屏蔽大师 plus+)

光猫或者路由器里面都有这些功能,前提是登录密码要改

磊科 b6固件做的比较好
小米管理能力太弱,APP也不好用,不如华为锐捷TP
智能路由都有个功能用hosts屏蔽

华为荣耀系路由,用管理工具可查可控

路由可以禁止某些APP,但要禁APP里边的内容就不行了。路由只能识别端口、IP地址来识别某个APP,而APP里边的视频都是一样的,所以识别不了单独的视频。

基本上刷了第三方固件(OP、老毛子都可以,高恪应该也行的)的都能定时关闭wifi。厉害一点的能直接限制指定mac地址的设备的上网限制。
要监控上了哪些网站就上软路由。
rosos软路由功能强大 ,Mikrotik hap ac 也就300左右 ,玩法很多

网友:
暂时用K2P刷高格把短视频禁了

网友:
这种情况请放弃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建议准备擀面杖、拖布杆子、皮带等教育资源,单纯路由器禁止不了,孩子学习能力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不是专门搞技术的恐怕最后结果都是被孩子反杀......为了玩孩子的能力是无限的,我当孩子的时候为了玩电脑啥招数都用过,而当了家长以后发现孩子随我啊,斗来斗去的没啥意思,心累,最主要是生气,干脆皮鞭加大棍简单粗暴,起码自己生气了气消得快......

网友C:
爱快自己的路由现在不贵

网友:
几十块弄个软路由,刷个openwrt x86的,比硬路由强多了,功耗也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视频域名加入url过滤就可以。一般路由器都带这简单功能吧。我以前试过可以。比如过滤baidu.com ...

url过滤对https无效,试过了。我现在也是暂时用高恪禁了短视频,再加上定时断网,其它还没发现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快自己的路由现在不贵

我家里没有布网线,如果用爱快的无线路由,应该买哪个型号的路由+AP呢?

网友:
买个二手的刷好高恪K2P路由器。
或者原装爱快路由器,家用级机器带机5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没有布网线,如果用爱快的无线路由,应该买哪个型号的路由+AP呢? ...

爱快有自己的无线路由器,京东搜一下看看

网友:
我有刷好爱快的路由 带无线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rl过滤对https无效,试过了。我现在也是暂时用高恪禁了短视频,再加上定时断网,其它还没发现更好的办法 ...

刚去试过,屏蔽10010.com有效,所有联通网页,包括联通app都断网了,所以你是根本就没去试验张嘴就来嘴炮胡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去试过,屏蔽10010.com有效,所有联通网页,包括联通app都断网了,所以你是根本就没去试验张嘴就来嘴炮 ...

呵呵,拜托张嘴就喷之前先去了解一下https是什么。联通刚看了一下还是http的所以可以封住,你试试哔哩哔哩,爱奇艺的官网,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拜托张嘴就喷之前先去了解一下https是什么。联通刚看了一下还是http的所以可以封住,你试试哔哩哔 ...

谁张嘴就喷自己没点逼数?我设置后这些统统打不开,睁大你眼睛看清楚!视频的原始域名都搞不清你也乱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拜托张嘴就喷之前先去了解一下https是什么。联通刚看了一下还是http的所以可以封住,你试试哔哩哔 ...

都来看看谁是不动手张嘴就来的嘴炮!你不就是不动手钓鱼嘛!如你所愿,视频不知怎么发我还特意去找个手机拍gif睁大眼睛看来哔哩哔哩是不是有效,几张动图,连app都打不开,哪里无效了?看看是不是https,终端模拟器还在ping百度看看有没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