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Air 2014款(A1466)不开机、充电无反应,EC芯片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5-28):
接修美女邻居的男同事的苹果笔记本Macbook Air2014(A1466)一台,说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

拆开底壳,内部还好没有太多灰尘,就是电池鼓小包包了,断电后测试了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无短路

接上充电器,测试G3H电压2.33V,明显低了很多

看看电路原理图,G3H电压为3.425V

放热成像仪下看看,U7090芯片发热

拆下主板,万用表测试G3H输出端的阻值很小,才0.007V二极体压降

把发热的芯片拆下后再测试阻值,仍一样0.007V压降值,证明是后端有芯片漏电微短路引起

G3H电压主要供给EC芯片(SMC系统管理控制)

把EC供电飞条锡线直接夹电3V,在热成像仪下看到SMC芯片瞬间升到70度了

擦干净后来个SMC的特写,四周有胶

清胶后,JZR7700A旋风枪450度拆下SMC,PCB大散热太快,温度得高些

万用表测试G3H供电,阻值恢复正常

焊回另一面的U7090,上电测试电压输出正常了

处理好SMC焊盘,要把锡拖平拖干净

JZR7700A旋风枪大嘴400度焊上买回的带程序的EC芯片(SMC)

坏芯片合个影

清洗干净IC周边的焊油

再次测试下供电脚的阻值正常,及周边电容等没有短路情况

坏的SMC芯片,用万用表测试,二极体压降值0.001V了,高温拆下后短路更严重了

主板装回机壳中,上电再测试G3H电压正常

已经可正常开机了

清理下内部的灰尘,使内部更干净些

因邻居的同事不想花更多费用去修,暂不换新电池,装回鼓小包包的电池

装好底壳

完美修复不开机,可惜无MACOS,仅仅是装了个单WINDOWS系统!

鸡腿肯定是有得吃了的!!
END

网友A:
这些技术你就是天天发帖俺都学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技术你就是天天发帖俺都学不来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都是慢慢学的

网友B:
苹果全系列电容通病发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全系列电容通病发生高

安卓机也一样有,任何电子元件都有一定不良率的

网友C:
专业人士技术过硬

网友D:
没有重新打胶固定吗?

网友E:
看电池问题不大,还可以用一阵子,真要鼓的厉害的话,触摸板就起来了,那就不得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技术你就是天天发帖俺都学不来

就算技术练好了,没有那些设备、资料一样白费

网友:
高手  佩服

网友:
设备先进,技术精湛,大师出马,马到成功!

网友:
厉害了,有动手能力。

网友:
S版主,给换苹果手机电池吗,还有你淘宝店的银灿板没卖了?

网友:
楼主有设备,有资料,技艺精湛啊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F:
14年的老本了,还不舍得换电池,电池其实也是消耗品,不过说实话,楼主技术不错,除了手工靓,还配电路图说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人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年的老本了,还不舍得换电池,电池其实也是消耗品,不过说实话,楼主技术不错,除了手工靓,还配电路图说 ...

毕竟笔记本插上充电器还能用,很多人舍不得换新的,说反正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重新打胶固定吗?

300mA供电的SMC不会发高热,没必要打胶,且原胶也是较胶,就好比手机重焊CPU一样,还要打上黑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人士技术过硬

熟能生巧,你也可以成为专业人士的,只要你想。。。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池问题不大,还可以用一阵子,真要鼓的厉害的话,触摸板就起来了,那就不得不换了 ...

不鼓大包,就不会有问题,否则必须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