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什么用模拟电路(616)的T12控制板回温功率低?很奇怪

楼主(2023-05-28):
而用数字电路(单片机)的T12控制板回温功率就很好(很高)

这是为什么?

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be5d55aa86e7952efa

网友A:
单片机可以控制占空比,低温的时候可以让占空比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控制占空比,低温的时候可以让占空比最大

一语惊醒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控制占空比,低温的时候可以让占空比最大

不愧是大神一下就说到点上   低温的时候可以让占空比(的占)最大

网友B:
拿简化版的T12和豪华版的JCB去比???? 还不如拿货运火车跟高铁比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简化版的T12和豪华版的JCB去比???? 还不如拿货运火车跟高铁比速度 ...

人家是做广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做广告的啊

这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实这样的

网友:
是电路参数问题,热电偶到运放的rc时间长闪灯快但回温不好,rc时间短闪灯慢过冲比较大但回温好,原装t12本来就比较难调,发热芯停止加热后的反向电压会把热电偶电压拉低容易过冲,我建议闪灯不要调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