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带温度显示的电子表,越走越快

楼主(2023-05-28):
新家新安装的,自打安装好了以后,这表越来越快,实际6点50,他显示成7点多了。求助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能不能用8025改?

网友:
直接换一个32768晶体

网友:
换早期论坛很火的芯片

网友:
一模一样的镜子,左边开关是加热,右边是灯,两个一起摁调时间,同样的快

网友A:
至少把后面的白色背板打开,人大家看一下电路板才能帮你出主意啊!

网友:
老花眼看着雾霾。

网友:
想要折腾先得拆开看看才知道如何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把后面的白色背板打开,人大家看一下电路板才能帮你出主意啊!

是呀,看到实物才好分析、解决。

网友:
快改慢是有办法的,慢了就难搞了

网友:
跟晶振精度有关,跟温度也有关,如果晶振还接有负载电容的话,跟电容的温飘也有关。

网友:
拆开看一下供电电压有多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8025
上,不过至少打开看一下撒

网友:
d打开换8025T吧

网友:
拆开看看再琢磨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换个8025,或者换个有源晶振也行。

网友:
先换个晶振看看吧。

网友:
这么大空间,肯定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