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信报箱锁

楼主(2023-05-28):
一个没有钥匙的信报箱锁,拆开看看,内部4个叶片,单边凸出,就是说实际原理和蛋子一样,不是正经叶片双边凸出。
奇怪的是4个叶片完全一样,那岂不是钥匙通用?但是实际上又不通用。

楼主:
卡尺测量,3个我3.2毫米,一个3.8毫米,看来是一个有效

网友:
这种锁就是垃圾一个

网友:
锁君子不锁小人

网友:
制造精密的,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经不起暴力破拆,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四个片的开口不一样吧。

网友A:
塑料的芯体

网友B:
左起第三个和其他不一样,变换位置钥匙就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起第三个和其他不一样,变换位置钥匙就不通用

总共有16种组合

网友:
太简陋了,不过这个安全性要求本来也不高

网友:
这个不能用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芯体

感觉比同款合金的精密的多,

网友C:
这锁结构如此简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锁结构如此简单,谢谢分享。

结构简单但是互开率不高,用塑料也许是户外防锈

网友:
使用在这种低端地方的锁头,不可能做得多精密,成本不划算。

网友:
眼睛不行了,都没看出来第三片哪里不一样了

网友:
本来这种钥匙通用的多

网友:
这锁子就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