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48v电源:POE-DS-7108N/SSL40-3360

楼主(2023-05-28):
不知道大的做工算不算差,确实是比较轻,小的这个有大厂风范,就是输出接头有点接触不良

楼主:
大的背面,比较脏

楼主:
给POE录像机用的,怎么感觉大的是翻新货

网友A:
破拆,外壳是个问题。

网友:
都还是可以,比市面上好多充电器强多了。

网友:
小的质量好,大厂出品

网友:
小的质量不错

网友:
大的做工没有小的好,像小厂的产品。

网友:
第一个零件也太少了

网友:
小的做工很好,质量不错。

网友:
大的是山寨的把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类玩意,时间长了,怎么都会不稳定?
换了电容也没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还是就是摄像头不行了?

网友:
小的用料和做工更好

网友B:
看不出哪里用的,准确48v?

网友:
这个跟OEM的品牌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比用料差多了。。。。不过负载不大的可以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拆,外壳是个问题。

小的超声波封装,摔裂了。大的是卡扣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哪里用的,准确48v?

网络录像机,海康萤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