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890D胜利万用表总是显示3个小数点读数靠猜

楼主(2023-05-28):
这个表是三年前咸鱼上收来的,之前就二极管挡跟交流用的多,最近学习开关电源才觉得小数点不对,拆开发现之前被拆过,怀疑是不是v型弹片装错了。这个保险跟网上看的不一样不是保险管嘛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怪

网友A:
V片位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V片位置是否正常?

不知道正确的位置是啥样的没敢弄

楼主:
这个是现在的,各档位都对,就是小数点不对功能

网友:
可以找一款同型号、显示正确的表拆开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触片的位置是否正确。更简单的,就是在网上找同型号表的拆机图,对比一下。

网友B:
小数点问题是因为圆弧铜盘发生粘连了,最内圈的最明显,图片看不清,由内往外数,好像三圈都有问题

网友:
二手难说了

楼主:
发现问题也解决了

楼主:
发现问题了,解决了

网友:
有问题,还有解决办法,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拨盘静触点像是有粘连,先清理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舌尖感觉小数点

网友:
知道问题点就好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问题是因为圆弧铜盘发生粘连了,最内圈的最明显,图片看不清,由内往外数,好像三圈都有问题 ...

答对了,网上找到的答案解决了

网友:
看第一张刀盘贴图最里边的圈四个触点像有短路现像找到故障点解决了就好

网友:
解决了问题就好,万用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学习了,我一个炮灰表也是这现象,修理有方向了。谢谢!

网友:
长期使用换挡摩擦出导电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