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二手交换机 H3C S1224维修一 4CM散热风扇清灰上油

楼主(2023-05-28):
二手交换机 H3C S1224维修一 4CM散热风扇清灰上油,风扇太埋汰 留了一张照片,后面的清理干净的,至少有100克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A:
对,这种只能打油脂,那个滚珠轴还可以拿wd40混合油脂泡一泡

网友:
打理后再战三年

网友:
双滚珠风扇好像,如果噪音大了 ,只能更换轴承,加油是没用的

网友:
这是对2两土的概念没搞清楚吧,小绿牛二就是二两的

网友:
清理好了,再加上油,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弹子盘没看到打油,轴上打油有何作用?

网友:
保养后还能再战

网友:
我觉得这个轴承应该放到油里煮一下,在油里放到凉,油就自然浸进去了!话说公家的东西才不会给它那么上心!坏了正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只能打油脂,那个滚珠轴还可以拿wd40混合油脂泡一泡

防尘盖难以排空气渗入,万能润滑剂很难排除金属屑。清洗防尘盖去油,强力粘钩拔出防尘盖,洗洁精清洗保持架滚珠,自来水冲洗掉清洁剂,吸管吹轴承,直到能手拨空转一两秒,水汽蒸发完成,注入高温机油压入防尘盖。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就这样搞一下。如果是单位的,换新就好了。。。

网友:
灰尘对风扇的运行影响比较大,需要经常清理和加油

网友:
轴承太小了,如果磨损了就直接换

网友:
保养做的很彻底

网友:
这是什么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