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高速公路用作ETC扣款的3卡3待手机,求高手指点改造充电

楼主(2023-05-28):
朋友拿来1个屏摔坏的手机,说是高速公路用的,开机时充着电都会掉电,我以为是充电TYPE C座有问题,拆开看发现不是。

这个应是刷人工发卡的天线

这个做工,上天了,浓浓的山上老人机的样子。有3个手机卡座,一个TF,3卡3待,接口区然还有串口,网口,普通USB,TYPE C,象个调试用的机器?

主控?蓝牙,天线就有几条

电池5000还不小,支持快充吗?

这个应是微波天线,ETC的高科技

电池接头

我也不会搞,朋友说还有几台,搞好请吃饭。我只好拿出压箱底的tp4056外接到电池线,试了充电也很慢,估计原机也就4056这水平,现在网上订了IP2312 3A的板看怎么样,还有个问题是这样外接的充电有没风险,反正是充电时电量不会变,关机后再开机就会变了,有没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可以改成快充?

回复一下:这东西是正规的,因朋友在高速上工作,听说这东西还要大几千,我只要充电有个15W就可以了,控制在0.5C左右,再高怕电池爆了,不然庆功饭变劳饭?明天IP2312回来试一下,不行就还人了,这个是死要见尸那种。

网友:
如果是纯电池供电问题,可以从充电电路这里研究,功能上有问题就不好说了,期待后续

网友:
4056充不上电不会是这东西耗电一安多吧

网友A:
4056不可能充电慢,是不是屏幕开了蓝牙WiFi4G全没关?

网友B:
可能偷刷ETC钱的就是这种东西,你的ETC在车窗前,从窗外就可以刷走你的钱,相当于你走了高速收费口。

网友:
头回见这个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天线焊点重新焊过吗,感觉满满山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偷刷ETC钱的就是这种东西,你的ETC在车窗前,从窗外就可以刷走你的钱,相当于你走了高速收费口。 ...

这个是正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不可能充电慢,是不是屏幕开了蓝牙WiFi4G全没关?

开机充芯片发热是会更大

网友:
感觉还是5W充电靠谱,比较不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安全第一

网友C:
他们那种企业又不差钱,直接厂家修就是了,你修了之后不怕屁事多???

网友:
官方用的东西少碰为妙,以免惹祸上身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D:
没人发现主板有颗芯片像是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人发现主板有颗芯片像是爆了吗

那个8脚芯片应是修过,或做工差,没有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那种企业又不差钱,直接厂家修就是了,你修了之后不怕屁事多???

说是修过好多次了,反正用不了多久又是这样

网友E:
主控是STM32F207??这货要几千一个??果然官家的钱就是好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是STM32F207??这货要几千一个??果然官家的钱就是好赚。。 ...

不明白,钱是小事,但是花了钱还不好用才是事

网友:
会不会是发财小电容,主板漏电了

网友:
别修了,如果是正规渠道的设备,都是由运营商或供应商负责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