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60-20电源硬改0-60V,0-20A。

楼主(2023-05-28):
最近有空把这款电源研究了一下,该电源采用移相全桥驱动,主控UCC3895。转化效率相当可以,采用整流管整流很遗憾没有用mos整流,改造方案没有借鉴的,最后自己把原理图跑线跑了遍,等有空搞个教程出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改造思维是跳过协议控制,改为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目前滤波电容是63V,更换为100V应该可以上85左右,需要改一下过压保护点。
满载时驱动波形

30V-20A

40V20A
目前上电2秒左右输出,可调版本电位器外置尾插板,另外引出一路13V电压方便后期升级表头。

测试环境,搞了一个igbt当电子负载,后期这个电子负载的方案也可以分享。

原理就是把DC的正负直接接在igbt的C和E,然后用占空比去驱动,频率最好在20khz以上,不然有噪音。功率取决于igbt的PD值,igbt需要驱动板驱动。我目前是开环控制的,一定要注意散热。我测试跑到2kw左右没事。

电源改造原理图,随便画了一下,大家看看就好。

定值改造,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动,目前风扇是满速状态,后期研究一下温度控制。

网友:
改动比较大

网友:
3895是经典大功率电源方案

网友:
看不懂    示波器高科技

网友A:
只要发布完整的改造教程,JS们就会提高电源价格。楼主免费给电子小白们的福利,却喂肥了二手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发布完整的改造教程,JS们就会提高电源价格。楼主免费给电子小白们的福利,却喂肥了二手贩子。 ...

但愿不要这样

网友:
确定IC型号,就能找到调整点!

网友:
IGBT做负载也可以用运放驱动么

网友B:
这个电源现在便宜,就一百块左右,如果能改,而且稳定的话,那这款电源就厉害了,现在中兴2400电源好点的都200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现在便宜,就一百块左右,如果能改,而且稳定的话,那这款电源就厉害了,现在中兴2400电源好点的都 ...

整体改动不大,过压保护,闭环调节。源边过流保护都在。稳定性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发布完整的改造教程,JS们就会提高电源价格。楼主免费给电子小白们的福利,却喂肥了二手贩子。 ...

确实如此

网友C:
很好奇那个IGBT电子负载,公司有很多旧的IGBT模块,很多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那个IGBT电子负载,公司有很多旧的IGBT模块,很多大功率三极管

原理就是把DC的正负直接接在igbt的C和E,然后用占空比去驱动,频率最好在20khz以上,不然有噪音。功率取决于igbt的PD值

网友:
楼主厉害,有没有时间研究一下30元的12V,730W的服务器电源呢?那个便宜呀,才30包邮,弄坏了不可惜。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IGBT模块当电子负载的电路

网友:
有详细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