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C8H1K08点焊机6管小板添加详细元件图资料下载

楼主(2023-05-28):
修改自: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 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元件清单.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84&fromuid=1373548
(出处: 数码之家)

下载了他的资料做的两串电容点焊机,因为他的资料没有详细的标注对于新手来说不友好,失败了很多次才焊对元件可以使用,另外他的资料有错误的元件标注和元件,下面提供正确详细的元件图。

又做了一个,这个没有壳用了三个管,是坏点焊机上拆的三个打磨过的管,10AWG的线,点之前买点焊机板子送的0.1镍带,档位2档焊的效果,撕下成洞的效果。没调太高档,想点个纽扣电池用的。三个管看这样子应该完全够用了。

自动关机的情况下,两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按键都能唤醒系统
菜单自动档的时候显示有[A].[d].[E].[F]..[H];  [A]菜单页设置,点焊档位1-30档;[d]菜单页设置,焊笔触发延时时间0.5S-3S范围;[E]蜂鸣器输出设置,可设置点焊时输出,按键时输出,同时输出,无声四种模式;[F]自动关机延时设置,1-30分钟可调;参数修改完后自动返回设置,1.自动返回显示电压,2.自动返回显示点焊次数,3.自动返回熄灭数码管,4.不自动返回;[H]自动档切手动档 和恢复默认参数,用两个按键输入“33”是自动档和手动档互相切换,输入“66”是抹除所有设置参数并还原默认参数;
手动档的时候显示[A]..[C][d].[E].[F]..[H];  [A]脉冲宽度参数设置,1-99ms;脉冲间隔参数设置,0.1-9.9ms;[C]脉冲次数参数设置,1-99次;其余同上

下载程序请选择12MHz,否则计时不会准确甚至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补充内容 (2023-6-5 16:13):
大家不要用这个了,这东西不好用,不安全,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用的6档把电池烧漏了向外喷水,焊笔头也烧胡了。差点出事故

网友:
自己动手,好样的

网友:
最近也想搞个点焊机,下载来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也准备做个玩玩

网友:
我用笨的方法,通过原理图加万用表在PCB板上测量已经知道元件的焊接位置,自己标注在纸上,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开心果 1 大佬的第二版点焊机已经焊好!一直没有去组装它!

网友:
原来是口罩的电焊机!

网友:
看焊点效果不错啊。

网友:
焊接的时候对照立创pcb图

网友:
看这个制作的焊点非常好,性能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啊,够便宜的

网友:
看这个制作的焊点非常好

网友A:
我去,昨晚刚确认打板同款,,,今天早上才刷到改进版资料。。。用的优惠券,不知道能不能撤销打你这个同款。这就是机遇和帖子不符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昨晚刚确认打板同款,,,今天早上才刷到改进版资料。。。用的优惠券,不知道能不能撤销打你这个同款 ...

东西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元件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元件标注

再贴几张正反面高清图看看,我就照着你的成品贴零件吧

网友:
标题党,2个法拉电容就不止20元。点焊机已有不再折腾

网友:
来个网盘啊,元件目测就主控要买,led买三位的,应该是共阳极,别的比较常见,

网友:
这个1k08,后面型号还有35/36/38l,的区别,具体是哪种呢

网友B:
这个板子谁有多余的出一个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谁有多余的出一个给我吧

我有多余的 ,但是给你邮费不划算啊
要是要给你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