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视拆机得到几个千兆网卡大神帮忙看看怎么接usb电脑用

楼主(2023-05-28):
按板子后面的标识接好线电脑不识别,设备管理器一直跳。大神帮忙看看该怎么搞边上EN接口不知道干嘛的,通电EN接口有电压3v左右。

短接vcc和en也没有用

网友:
那东西确定 是要接USB的吗?

网友A:
排序和USB的一样,也有可能接USB管用。EN应该是WIFI开关,作用类似电脑开关电源的绿线。你可以看看电视机上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序和USB的一样,也有可能接USB管用。EN应该是WIFI开关,作用类似电脑开关电源的绿线。你可以看看电视机上 ...

电视主板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序和USB的一样,也有可能接USB管用。EN应该是WIFI开关,作用类似电脑开关电源的绿线。你可以看看电视机上 ...

网友B:
要不en接口找个0的电阻接地试试?

网友:
电视网卡的性能都不太行,不折腾

网友:
应该和USB接线一样,看有DC-DC模块,应该是5V降到3.3V,所以应该可以直接接USB,接好插电脑看有没有发现硬件。驱动可能要找半天,我也拆了个电视的WIFI,8根线接四根到USB就能用了。

网友:
神TM千兆网卡

网友:
EN端接USB口5V,板上3.3V,GND,分别试试
USB接口最好直连主板,不要过延长线,数据线长度最好不超过20cm

网友:
拆过一个创维47E750电视机,得到一片网卡模块,芯片是RTL8192CU,网上找图看的引脚,接出U口插电脑可用。你这个是RTL8812AU,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en接口找个0的电阻接地试试?

没有用试过了

网友C:
EN口应该是使能口,可以先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口应该是使能口,可以先接地试试。

没用试过了

网友:
没有太大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3.3v的,EN一般是到地,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新设备

网友:
https://post.m.smzdm.com/p/axl8dzwd/
是不是这个玩意

网友D:
估计还是没有合适驱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没有合适驱动导致的

是的驱动问题在win7下可以用,win10设备管理器下自己不停的刷新

网友:
usb2.0?不是usb3的?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