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七彩虹改SM2246EN通道识别错误

楼主(2023-05-28):
各位大佬,我按照之前的2246XT改2246EN的帖子,把测试架上的主控和电容,IC移植到了板子上面。
闪存是还在XT的时候就吹好了,ID都能识别完全的。
但是吹上EN后,发现最后一个通道全部识别不出来。
DDRTEST也没办法通过。
请问这是EN主控吹炸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判断缓存也没有焊接好啊?
主板除了移植更换3个部件以外,其他地方没有任何改动,跳线什么都是默认的1357.

补充内容 (2023-6-22 21:12):
主控、电感、电源IC更换,默认1.3.5.7跳线,要补全9.11.13.15跳线(跑圈校验错误),8贴更容易通过。SMART 05数值,可能需要更换量产软件版本。

补充内容 (2023-6-22 21:18):
主控、电感参考之前XT改EN的,很容易,2.2uH的电感+EN。
电源IC可能有些陌生,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这里提供一个参考,SY8089规格SOT23-5脚的就可以。

网友:
可能是主控没焊好/坏,也有可能板层有问题,我有个吹鼓包了的板子也是通道识别不全,缓存的话,植好球,对准焊盘吹上去就行,焊好了点一下有没有归位动作就知道焊没焊好了,楼主可以把主控拆下来量一下对应通道二极管压降

网友:
重新焊接主控或者换个主控试试看。

网友A:
我最近在测试ddr 可以给你点经验
相对主控焊点,ddr焊点比较少
在能看见全部颗粒id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正接地,负点ddr焊点看主控有没有焊接好,正常焊接好ddr只有4个点测不到阻值。
但看你颗粒id识别不全,大概率主控虚了。

网友:
我有两块不同型号的46en主控板,都是最后一个CH识别错误,重植好主控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坏了,感觉也不太像板层吹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测试ddr 可以给你点经验
相对主控焊点,ddr焊点比较少
在能看见全部颗粒id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正 ...

感谢各位了,急忙采购了两个主控,只有等几天看后面的情况了。

楼主:
感谢大家,应该是主控的问题,只有重新去买主控了。

楼主:
从晚上7点苦战到了,凌晨,终于成功了。
新买的EN主控重新加热了三次才被识别,确实是主控的问题导致4通道识别失败,同时RAM也识别不了。

第一次量产时,提醒缓存不匹配,我原来贴的是旧板子上面的256M缓存,没想到贴512G不工作。
幸好买了两颗512M缓存,重新换了,又卡在Download MPISP Fail(36),这个错误浪费了很多时间,
重新加热主控,换量产软件版本,还把贴好的颗粒拆了4颗下来重新清空(因为有两颗贴过3280,没有清空就直接取下来贴SSD了),之类的,一直到11点的时候,看到了toggle引起的错误,又从废板上找到了一个2K欧的电阻贴上。

这次,4贴顺利开卡完成……
又花了一些时间,重新植锡,贴满了8贴。
成功通过了开卡。

楼主:
这是量产设置,把原来加密的SSD那个,厂商信息完全复制过来了。
自动容量的话,只能量产到506G左右,选择容量开卡就可以开满512G。

原来512G SSD花了170,七彩虹的板子是50的好盘,再加上两颗主控50,还有一些小配件……
不算人力时间,花了300才改出一个512G的。啊,还搞坏了一颗EN主控……

还剩一个七彩虹的板子,暂时没有颗粒贴满了,就先放着了。
这次已经熟悉了过程,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B:
这容量开的太大了。开480合适,,自动op空间太少了已经不支持5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容量开的太大了。开480合适,,自动op空间太少了已经不支持512了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跑圈的时候无论容量设置多大,都校验错误……
看来还要折腾几天。

网友:
还是要给你点赞的。

楼主:
连续折腾了几天,今天下午决定彻底拆解下来,重新焊接一次。
主控、8颗粒都拆下来了,主控重新植锡,颗粒拿到了2246EN测试架上,挨个量产通过跑圈后,确认颗粒正常后,又到903上清空。
……
目前焊接了4片,量产通过后,先选了10G部分,跑圈没有出现错误了。
全盘跑一次后,再看看有没有问题,正常的话就把剩下4颗贴上去。
累死了……
手动植锡网植锡真是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折腾了几天,今天下午决定彻底拆解下来,重新焊接一次。
主控、8颗粒都拆下来了,主控重新植锡,颗粒拿 ...

这是个过程,必须要过的

楼主:
最终结果:4贴可以通过跑圈,高温也没有什么影响。
8贴就会出现跑圈错误,通不过,大概有2G左右的数据损坏。
但是,拆了后面的4贴,单个量产又可以通过跑圈。

所以,太麻烦了就先4贴收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结果:4贴可以通过跑圈,高温也没有什么影响。
8贴就会出现跑圈错误,通不过,大概有2G左右的数据损坏 ...

用过几片7ddk颗粒,有一片在903开不了和46en能开,但过不了校验,其余几颗还行,跑个rdt测一下,稳妥一点

网友:
成品mlc的512g的46en的才158块呀,pdd上。。。

楼主:
更新最终结果:
后面又淘来了一块16贴的板子,对比之下,发现是CE跳线不全导致的错误,七彩虹板子默认1357,补上9,11,13,15电阻后,8贴没有跑圈错误,用MPQ1124A_FWQ1112A_1EFL_1EFK版本开卡又导致SMART会产生05错误,仅增加错误计数,对数据倒是没什么影响。
所以,后面换了量产软件版本MPP0223B_FWP0115G_xDDJ_xDDK_xDFK,经过跑圈测试后,没有SMART错误了。
之前出错的时候,总担心是烤坏了某些元件或者板子走线,现在松了一口气。
第一块改造的板子,经历了很多曲折弯路,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