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个型号万用表上的ncv功能比较好用?

楼主(2023-05-28):
手边一台UT33A,ncv功能不行,效果不太好。以前没考虑过这个功能,但有时候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误判的概率还是挺大的!过于灵敏容易误判,不太灵敏也容易误判! 线路复杂情况,操作问题。。。。等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误判!只能起辅助检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误判的概率还是挺大的!过于灵敏容易误判,不太灵敏也容易误判! 线路复杂情况,操作问题 ...

对,确实误判太多了,所以一般使用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金属探测仪

网友:
一般使用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确实误判太多了,所以一般使用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

我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功能最关键的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测量原理决定了,它不可能100%靠谱!

网友:
这功能只供参考,检测结果本来就不太准确,因为万用表NCV感应位置,电缆线分布,屏蔽层有无,是否有接地线,都会客观地影响检测结果

网友:
有个众仪的也不咋的

网友:
福禄克的ncv笔都没用。原来买过,到货还没拆包装就在快递盒子里面闪灯。直接退货了再也不奢望ncv有什么实际用处了。

网友:
NCV 最好买笔式的, 小巧灵活使用方便,  笔式笔式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