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没有钢网手工给BGA植球之维修LG带鱼屏驱动板

楼主(2023-05-28):
前几天显示器的主板坏了不开机

拆开看了下,5组DC-DC短路,DC芯片还烧糊了
把DC芯片拆了还是短路,这些DC芯片给主芯片供电的,看来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主芯NT68970UBG出意外了。
把主芯片一拆终于不短路了,这个芯片全新的不便宜,也不知道换了能不能好,所以就买了切板的来试下
芯片到了,拆了下来,发现个问题,我没有钢网,因为不是搞维修的,手上没有这些东西,纯纯的就爱玩这些,不过我手上有0.45的锡球,有助焊膏,之前也看到过别人手工植球,加上这个芯片还好引脚不多,所以试下手工植球。
发这个贴记录下,顺便给跟我一样爱折腾的人一个维修思路。
注意点:
1,芯片上的焊锡膏不要给太多,薄薄一层就行
2,锡球有点歪没关系,只要大部分在焊盘上,熔锡时会回正
3,PCB焊盘跟IC焊盘一定要拖平,然后清洁干净。
4,装IC时PCB上焊盘上多点助焊膏没问题

还有就是上次看到有XD说用水管焊接工具来搞BGA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像我的这片驱动板只是四层板,但是如果你用风枪单面吹,很可能PCB都吹坏了还没拆下来。所以建议玩BGA的搞个预热台,我自己做了一个红外的,50在小黄鱼上捡了台快克的853热风的修了下也好用。不建议用土工具来玩BGA,除非只是拆着好玩,不在意板子或是芯片的好坏。

------------------------------
芯片装好了,HDMI接电脑也显示有显示器接入了。但是还有个PCA9306也烧糊了,我拆了还没有买来装,所以没有上机
还有就是这个NT68370开机热的一B,光驱动板功耗什么都不接开机就5W多,所以我又去嘉力创去嫖了片铝基板散热片,还没到。

铝基板我只用一片到两片,不能浪费了所以又在上面画了两个DC-DC的电路,说不定那时就用上了,再说了我觉得没有电路的铝基板JLC说不定不给打样呢
上面的是华为的20A模块跟中兴的10A模块,功率大用铝基板也好散热

===========================
最后,米多的能不能给加个分,老站来的成新人了,好久都不上了,没分上来什么也看不了

0528更新下
今天上机试了下,功能正常,就是主芯片太烫了
现在加了风扇在吹,等铝基板回来再试试更新下
正在用

楼主:
记得,觉得好的给来点分

网友:
又是一个泪眼的活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最后发现电压有问题,又烧了咋整。芯片一般不会自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最后发现电压有问题,又烧了咋整。芯片一般不会自己坏

换主芯片前把各处电压测量下,因为有的是有EN引脚 的没电压,但是输入正常,EN低,没输出,说明它是受控的好的,有输出的就是量下电压正常不。然后电压OK后,又没短路,再装主芯片。
所以装好后没烧,其实主要我觉得是主芯片功耗高坏的,所以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最后发现电压有问题,又烧了咋整。芯片一般不会自己坏

昨晚上装上屏试了下,功能完全正常了

网友B:
楼主用尖的烙铁头一个一个的焊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尖的烙铁头一个一个的焊上去吗?

先全摆好,然后加热就焊上去了
这个用烙铁搞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全摆好,然后加热就焊上去了
这个用烙铁搞不了吧

摆在芯片底部,用加热台加热?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红外的预热台不上图秀一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在芯片底部,用加热台加热?

我用风枪的

网友:
厉害,没钢网一个一个摆上去

网友C:
买张万能网就解决了,一个个摆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考验眼睛

高手

网友D:
一个一个摆锡球,楼主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张万能网就解决了,一个个摆太费时间了

就是没有万用网
还有请教下,如果用万用网,没有焊盘的地方要用胶带封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摆锡球,楼主真有耐心!

这叫没有办法

网友E:
能够自己手工植锡球都是大神了,一般人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够自己手工植锡球都是大神了,一般人做不了的

哈哈,搞得我都以为是高手了
其实就是没有合适的工具,浪费时间。当是爱好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