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检测电线是否带电,哪种检测笔最好用?

楼主(2023-05-28):
是原来的氖泡式好,还是感应式好?
还有下面这种,不知道什么原理,既可以检测火线(红光),还可以检测零线(白光)?不知道能不能检测地线?

网友A:
氖泡最可靠,最起码带电的不会测出不带电,用电池的理论上可靠性差点。不过我现在习惯用数显电笔!挺方便!不过仅限于方便检修! 如果是验电,建议氖泡!

网友:
如果你真的为了安全着想,你还是乖乖的用万用表为好,带有低阻万用表,可以排除虚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氖泡最可靠,最起码带电的不会测出不带电,用电池的理论上可靠性差点。不过我现在习惯用数显电笔!挺方便! ...

这种电笔,我放笔记本电脑外壳上(金属外壳,漆层脱落,相当于检测金属外壳),显示电压110V左右,可以我用手摸上去只有一点点麻,感觉有误报

网友B:
哥们每天都水多少个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每天都水多少个帖子啊

金融危机要来了,多学点本领,随时准备失业当电工!

网友C:
感应的不习惯,还是喜欢传统的

网友:
LED彩光测电筆价廉实用用前能检查筆的好坏辟免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氖泡最可靠,最起码带电的不会测出不带电,用电池的理论上可靠性差点。不过我现在习惯用数显电笔!挺方便! ...

目前来看,氖泡之外的各种创新电笔就数这货方便实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金融危机要来了,多学点本领,随时准备失业当电工!

那还不赶快去读书考证准备上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赶快去读书考证准备上岗

考证有专门刷题的,不用怕,实务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氖泡的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应的不习惯,还是喜欢传统的

这几个氖泡表笔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
做为一个多年无证的野生电工,电线有没有电,我用手背一碰就知道了

网友:
老司机都是用氖泡。。。。。

网友:
感应式的不咋好用

网友:
楼主同款 得力的 快递还在路上 感觉很方便 关键白天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