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工出门检测电路,都携带什么工具?

楼主(2023-05-28):
我想了一下,电笔、万用表、尖嘴钳、电工胶布、梯子,还有什么是常用需要携带的?

网友:
螺丝刀子,电工刀,需要带的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大小螺丝刀和榔头美工刀,老虎钳斜口钳

网友A:
胶鞋、偏口钳子、尖嘴钳子、平口钳子、示波器、万用表、电笔、烙铁、电工胶带、电工包、剥线器、电工手套、安全帽、脚扣、安全带、焊锡丝、助焊剂基本上也就这些了

网友:
必须带上点电线。

网友:
带个人就行,220的电压打不死250的电工!

网友:
钳形表有的话最好也带上

网友:
我们都是一把螺丝刀一把尖嘴钳一个万用表走天下。其他的可不要。

网友:
还有钳形表和兆欧表。

网友:
需要带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B:
方便就都带上,最基本的螺丝刀万用表得有。
前段时间客户拿电笔测一路空开零钱带电80V,说肯定是电线破皮短路,我过去用万用表测也是80V,和他说是感应电他不信,后面又找了个摇表来测(这玩意儿我都第一次见,专门测导线绝缘的),也是正常,最后才发现是他们的师傅没做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就都带上,最基本的螺丝刀万用表得有。
前段时间客户拿电笔测一路空开零钱带电80V,说肯定是电线破皮短 ...

你是如何判断这80V是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鞋、偏口钳子、尖嘴钳子、平口钳子、示波器、万用表、电笔、烙铁、电工胶带、电工包、剥线器、电工手套、 ...

你这示波器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吧,这个高压电用的时候很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判断这80V是感应电?

我记得有一次高空架线呗挂断 用万能表测量才十几伏最高不到50v吧 这个就是感应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判断这80V是感应电?

我百度查的,乱蒙,我没电工证。。。。
出现几十V电的情况是存在的,只是导致的原因有很多。
因为这个空开上只接了一个三插插排。首先排查了插排没问题,然后电线的话我确定没有破皮,而且用的空开是带漏电保护的,在确定接了地线的情况下,本身问题也不大,所以原因只能说是有感应电,只是我没想到这地线是假的。。。。。
最后直接从插排上引线接了个电针,解决。

网友:
常用的螺丝,弄个工具箱,有备无患!

网友:
电工去检测或检查,和电工去维修,安装,需要带的工具区别很大,检测或检查类的,表类工具较多(验电笔,万用表,摇表,常用工具等等),维修常用工具和专用工具较多(万用表,钳子,扳手,一字,十字螺丝刀,专用工具等等),安装类一般辅助工具不少(电动工具,梯子,线材,等等)

网友:
工业用电和住宅用电维修工具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