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快速检测零线和地线的办法?

楼主(2023-05-28):
电路发生故障时,使用电笔可以快速判断出火线,但零线和地线如何区分?有哪些快速区分的好办法?

网友:
    零线和地线实际上是相通的,把进户开关断了就把火线和零线与电源断开了,地线不过开关

网友:
没有电笔的情况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一个表笔捏手里,另一个表笔去碰线

网友A:
找个白炽灯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往零线或地线上怼,看漏保是否跳闸,跳闸的是地线,不跳闸的是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白炽灯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往零线或地线上怼,看漏保是否跳闸,跳闸的是地线,不跳闸的是零线 ...

这个办法是最靠谱的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不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白炽灯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往零线或地线上怼,看漏保是否跳闸,跳闸的是地线,不跳闸的是零线 ...

闲时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白炽灯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往零线或地线上怼,看漏保是否跳闸,跳闸的是地线,不跳闸的是零线 ...

这个办法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白炽灯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往零线或地线上怼,看漏保是否跳闸,跳闸的是地线,不跳闸的是零线 ...

没有漏保的情况下,怎样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是最靠谱的

如果原先把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呢?就是火线和地线接入了漏保,零线当成了地线使用,你还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先把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呢?就是火线和地线接入了漏保,零线当成了地线使用,你还用这种方法? ...

看来你是真不懂, 火线和地线接漏保   用电就会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 火线和地线接漏保   用电就会跳

前级没有漏保,啥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级没有漏保,啥跳?

如果前级没有漏保,近几年的电表也能精确测量出L线和N线的电流,看照相同的方法看电流也可以判断
没有空开也没有电表,你就随便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