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调电源之我见 - 拆解固纬PSP-603数控电源

楼主(2023-05-28):
看见好多坛友玩那个什么表头,就是前面加个电源,加上这个表头可以成为一台数控电源

我之前也想买台那个玩,但是之前买过一个恒流降压模块,它的恒流LM393运放的电源是一个LM317供电的,在有的情况下,比如负载瞬时功率太大,有大电容什么的,会把模块输入电压拉低于5V,导致恒流失效烧负载,所以就对这类模块类的东西有阴影了。

喜欢DIY的必须有台可调电源,所以我后来收了几台电源,比如固纬的线性电源305,30V5A的,还有台迪茂的35V2A的性线数控,还有今天的主角PSP-603,210W的60V3.5A的开关电源的数控电源。花费都不多,搞这台PSP603只是因为它体积小,效率也比线性的高,用来给电池充电,玩玩LED灯什么的方便。
我玩的电源都是收的二手的,因为搬砖是主业,不靠这个来赚线,贵了不舍得,迪茂的35V2A的数控是一个网友送的,因为面板固定柱全断了,回来自己搞好了,PSP603是200多买的,因为没有背光,我自己加了白的背光跟驱动,感觉白色比原装的绿色更好看点。固纬的线性电源305也是200多买的。
对固纬的电源比较有好感,因为第一台开始到现在都10多年了还正常稳定,电位器也灵敏没动过,而且电压很准。
========================================================================
个人见解,有不同意见的勿喷呀:
我不喜欢那种表头,感觉纹波什么的可能不好,还有就是对电源的前端电压不可调一直维持一个电压,比如30v,只靠后端输出去调的是源效率也是个问题,就算是线性电源,也是通过继电器根据输出电压切换不同的变压器次级抽头来切换电压,让可调的输入输出压差别那么大。开关电源DC-DC的芯片也有一个输入输出的最佳电压以保证效率,纹波。别说LDO芯片了,这个压差大发热高,压差小输出差或是无法稳压了。
这个PSP603的电源也是调整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来调压的
所以个人认为,你买个表头,再搞个电源板来组装一台可调电压,还得自己DIY外壳,不管从成本上,外观,还是机箱内布局,板与板的干扰,散热什么的,都不如搞台品牌的二手电源实在好用。还有就是大品牌的电源,做了多年有很好的技术沉淀,而且大品牌的电源用料不说,但是一定稳定可靠。

不过DIY玩的就是过程,有的人就是喜欢制做过程。所以以上是个人见解。
自己花钱搞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用多在意别人说什么。
=========================================================================
正片开始:拆机
机器改了白色背光
把两个容易烧的电解电容换成了固态,这两个电容 是这电源的通病了,高温-电容失效-电源不开机
除了以上别的地方都没有动过,输出的电容也想换成固态的,拆来一量容量没有变化,而且带负载纹波也正常就又装回去了。

大家可以无视那台少笔划的万用表

楼主:
还有这个电源,带负载后电压更稳,我用电子负载试过。
总的来说,这个价格,这个电源我很满意。

楼主:
还有,记得,觉得有点用的给来点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电源,带负载后电压更稳,我用电子负载试过。
总的来说,这个价格,这个电源我很满意。 ...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A:
很老的电路了,现在集成度很高了,主板上零件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电路了,现在集成度很高了,主板上零件少多了

对,这台应该是工厂退下来的。经过多年的老化实验还正常用。
我只是买来用的,只是功能正常价格合适就买了。新的产品肯定不同的
这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不过总比DIY的强点稳定点。

网友:
多少米撸的

网友:
才200多这个不错啊

网友:
固纬直流电源做工不错精度较高又60V3.5A这价格不贵

网友B: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能用上就是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能用上就是好工具

这个是大实话了,工具应该回归工具的本质,本为就是用的,好用够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功率小了点

网友C:
这电源看着挺带劲

楼主:
这个版本的还有个PSP405,40V5A的,可能刷程序能改,但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看着挺带劲

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开关电源的,不过我试过我的性线电源,如果输出20V 3A长时间很烫
所以搞了个这个电源

网友D:
说的不错,自己DIY主要还是为了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错,自己DIY主要还是为了乐趣

我有时修点东西也是为了过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674804
比如上面这个B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看着挺带劲

还好,一般用用还行。电压什么的还稳定

网友:
开关电源,这玩意能完全隔离吗?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