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下电车空调压缩机启动一下就停

楼主(2023-05-28):
比亚迪秦混动,开始症状是主驾没副驾凉,制冷是正常,早上晚上都正常,中午天气热晒的车温度高不制冷,但是压缩机也是启动的,拿去汽修,开始说可能漏雪种,第二天开车过去,晚上去看,说冷凝器风扇不转,要等配件,车子也停在那,过2天去取车,开始说油电压缩机不知道怎么切换,电的不怎么行,我开始以为能用油的也行,给钱后去试车,纯电模式开空调强制切换油模式,本来用油压缩机没所谓,这样用油模式就不好了,本来车子开空调没啥事,现在开空调车子油门感觉重好多,回去店被告知电压缩机坏,说只换了风扇,雪种有空气,换雪种,我就纳闷了,本来能用,修了现在不能用,换另外一家黑店,为啥说黑店,光检查10来分钟没修就收200工时费,当时被忽忽就付钱,现在想起,网上看相关,没有事先说好的可以不支付,也不是说不支付,按30000一个月,这一小时也不到50,这200是真的黑,回归话题,也说压缩机坏,修1200,修不好换拆机2000,工时费,雪种,冷却液另算,这种计算方式,按网上说就是黑店,换第三家店,良心店,早上9点过去,2个师傅检查到11点多,满身汗,说开始中午不制冷是冷凝器风扇坏,最后说故障代码要跟比亚迪厂确认哪里问题,确认后电话联系,有可能第一家加错雪种,这里没要收所谓工时费。

目前启动空调能听到压缩机转一下,然后隔一会转一下,尝试3次失败转换油模式,有师傅能说下这个具体什么原因,还有点,第一,二家师傅说开始可能雪种不够能正常启动,主驾没副驾凉是缺雪种

网友A:
还是去4S店吧,虽然贵点,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去问厂家,在这里问,真当论坛都是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4S店吧,虽然贵点,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你这话说对了一半,你如果是专业的4s店售后,你去那里除了比亚迪的车,看不到别的车,那在家还比较靠谱。如果一进去杂七杂八的什么车都有,那这多半是挂靠的,或者是外包的。

网友B:
应当去4S,让4S先检查问题,等找到问题后,他会报价,告诉你损坏的地方及更换的配件,问你修不修,这个时候你找个借口不修走了就行,没有任何费用。
然后再找个汽修店按4S的方法处理就行了,如果超出一般是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去4S,让4S先检查问题,等找到问题后,他会报价,告诉你损坏的地方及更换的配件,问你修不修,这个时候 ...

我看网上说4s店光检查也要收所谓工时费,要会找理由拖下,下午来或者假意问要修多久,换时间来,别说考虑之类的,由于平时有问题换机油什么都是直接搞,第一次遇到光检查没修都要这么贵工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说4s店光检查也要收所谓工时费,要会找理由拖下,下午来或者假意问要修多久,换时间来,别说考虑 ...

不会的,检查是不要钱的,检查完报价时会问你是否同意修的,并且会出具价格详单

网友:
新能源车的问题还是建议回4s店维修。传统油车可能修的比较多了维修店有经验。

网友:
新能源车的电控逻辑感觉应该要复杂得多,还是要有专门的维修经验才行。

网友:
理论上这应当是最简单的控制系统

网友:
这个不应该去4S店么?自己拆了就没保了,过保了那就另说

网友:
混动车控制策略较复杂,比纯电动复杂多了,不知道控制策略最好别动。

网友:
我不专业,发表下自己看法,楼主不去4S店,明白4S店只换不修的套路,一句话太贵了··
制冷效果不好,缺制冷剂可能性较大。
但是后来启动3次失败,转油模式,会不会是雪种加多了、加错了或者缺少空调油,导致压缩机过流保护(电车压缩机用电驱动),建议OBD读一下空调功率是否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
还是去4S店吧

网友C:
保修期内毫不犹豫4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修期内毫不犹豫4S啊

应该是过保了,要不然楼主也不会送去外面修理店让他们当做学习维修的小白鼠。

网友:
这种车子都只有一个压缩机。。。一般是电的。绝大多数是控制板坏了。。。拆控制板下来有专业修的。。。

保修期内果断去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