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0V5A电动车充电器怎么改可调

楼主(2023-05-28):
拆一个60V5A的充电器,试了下,坛友们怎么改可调电源?

网友A:
至少把主板上的IC型号公布出来,大神们才能给方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把主板上的IC型号公布出来,大神们才能给方案呀

UTC3845+LM358

网友:
光耦附近那个Q3是不是431,如果是尝试修改一下431的分压电阻。

网友:
改358的两个比较器参考电压点

网友(2024-11-30):
典型电动车改装方案,看你需要改什么范围,根据自己的用途选择合适的改装范围,改tl431可以,改lm358可以,改3842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