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摇表,是不是机械式更好一些?

楼主(2023-05-28):
打算淘宝上买台摇表,测漏电的时候用得上,机械式应该比电子式好一些吧,毕竟这玩意使用频率不高,电子式需要电池才行,电池这玩意,需要的时候不一定有。

网友:
机械的体积比较大不方便携带,操作也不方便,分辨率也有限!电子式的现在很多都是集成万用表功能!一机多用便携读数直观操作方便!

网友:
机械的体积比较大不方便携带.但是好过电子式想用时电池没有电用不成

网友:
机械的好   一年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不带摇把的就不能叫揺表了吧?

网友:
最近几年的技术进步不了解,但十年前的电子式兆欧表体积一点也不小。
电子式的优点是不用手摇、测试电压可设定(100、250、500、1000V)、
读数直观、
一个大仪表箱提到现场气派,能吓唬人。没有电就完蛋。
单位买的话,电子式的、手摇机械式的,一样买一个。

网友:
看你测量多少伏电压绝缘,电压不一样摇表输出电压不一样,有500v1000v 2500v电压越高越贵

网友:
别人给了我一个,我不知道放在家里的哪里了,胜利的。

网友:
电子式的还可以测稳压管。

网友:
机械的体积比较大不方便携带

网友:
电子式的要用电,但机子又不常用,待用时又会发觉没电

网友:
还是买电子兆欧表,一个顶三个。手摇那玩意怕摔怕磕碰。

网友A:
      工厂里要用手摇的,一个人摇,另一个人测,防止一个人去干活

网友:
摇表摇表,摇摇更有感觉!

网友:
摇表就是自带放电电压呗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要用手摇的,一个人摇,另一个人测,防止一个人去干活

确实如此!!!!

网友:
  两样都有,更喜欢机械的。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耐用。

网友:
我还是觉得数字的更只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