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楼房里各家的地线都接到哪去了?

楼主(2023-05-28):
我仔细观察过不同小区。
基本所有小区的楼里,每家的地线都是接到一起。但这个总地线,不同小区和楼,去向好像不同。

有的接到金属水管、消防管等这些管道上去了。
有的接到配电房去了;
有的好像是接了一个真实的接地桩上去了。

请问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哪个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
配电房电表箱统一接地,你不放心么自家再做一个

网友:
不管接那里,最后都要接到大地上,就是黄泥巴中。。电压高就挖深点再埋,末端接个铁棍是让接地更好,同时防被人一拉就起来。家里220的,你有力没地方放就控个2米再埋。。

网友:
地线不管什么方式都是接入大地的  零线不能接到地线上

网友:
住宅楼施工时,立柱的钢筋和工程桩的钢筋是电焊连接的,相当于接地。

网友:
金属水管消防管是国标要求的要接地,这是枝干不是根。
配电房的也是金属物要接地,也是枝干。
真正的根是要在未装修之前,未砌墙之前才能清楚看到,一条条镀锌铁条将这些枝干连接在一起和地基埋在一起了,在地下室配电房有时能看见一部分。
20年前的老房因为当时国标没有强制要求地线,只有防雷接地,将楼顶的接闪器通过钢筋接地

网友:
最终都是大地里埋的铁

网友:
住宅小区在卫生间有接地端子,一般这个端子是通过钢筋或者其他金属物品在房屋现浇的时候就预埋好了的

网友:
应该看小区建楼的时候是怎么规划的吧,只要规范就可以啦

网友:
接地线只要能起作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