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转把老是故障,换了转把还是异常

楼主(2023-05-28):
我电瓶车,以前偶尔会出现转把回位到底后车子还是慢慢走的故障,硬拽住后有时候车子拧转把也不走了,必须关电源再开。
有时候开电门锁后车子直接不能走,车上有个修复键,按修复键之后提示转把故障,按住修复键可以低速行驶。行驶一段时间后转把就可以恢复了。
最近出故障的时候提示的不是转把故障,而是综合故障,同样按着修复键可以低速行驶,行驶一段时间后转把就可以恢复了。
因为是偶尔出现,而且出问题后基本难以再现,就一直没管,反正出问题了很快就能恢复。

前几天老婆骑我的车子,给她扔在半路上一次,于是想着修修看。
之前有坛友付邮费送了我一个转把,找了出来先测了下,加5V电,输出在0.89V到4.3V,应该是好的。
拆了前面板,把转把换上去,可以骑,但是转把回位后车子慢慢走的故障还是出现了。车轮慢慢转动的状态下量了转把输出电压,0.89V左右(如图)。说明不是转把的问题,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看了下线路,也没有磨破之类的(只看了车头部分,车身走线看不到),控制器在座桶后面,把控制器附近的线理了理,因为空间原因,没办法仔细看。
因为新换的转把少个修复键的开关,于是把原来的转把换回去,又正常了(正常状态下转把输出电压也是0.8几v)。也不知道是偶发故障正好处于正常状态,还是哪里接触不良理了控制器附近的线后接触没问题了的原因,继续骑着看吧。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应该不是转把本身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控制器的问题,虽然家里有个控制器,但是体积比车上的大,线可能也得重新接,暂时先不折腾了。

网友:
感觉是控制器问题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就去找电动车售后去维修了,楼主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看看转吧到控制器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还有转吧线外皮破不破

网友A:
还有可能线动了插座松了接触不良。摩托车因为这个原因修了3次才发现问题。

网友:
换控制器吧

网友:
控制器输出部分问题,以前碰到过俩一起坏的,单换一个不好用,但拿下来的检测还好的,,最后一起换了马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线动了插座松了接触不良。摩托车因为这个原因修了3次才发现问题。 ...

接触不良是最难找原因的

网友B:
我这里有控制器和转把全套,拆车的哈哈,自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控制器和转把全套,拆车的哈哈,自取吧

感谢。控制器转把都有,主要换起来麻烦,尤其控制器,在坐桶后面,应该得要拆车壳

网友:
控制器接头包起来,防止受潮

网友:
转把到控剩器线换新,原线拆除

网友:
电动车简单到无法维修的地步。控制模块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直接换。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下转把刀控制器之间的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