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电子负载炸管?已经炸了十几只!

楼主(2023-05-28):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电子负载,但是发现个问题,特别容易炸管,电流超过一安就炸管,检查过电路后,也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已经炸了十几只了,实在不会了请求各位网友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我把那个220k的电阻改成10k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网友:
炸掉的管子砸开看看

网友A:
管子质量杂样啊,这个也得考虑在内,做好散热

网友B:
电流1A 你又没说施加的电压是多少?MOS管子是什么? 既然怀疑那个220K电阻你改为10K,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注意MOS管子和散热器间不要用绝缘片,要直接固定在散热器上,管子和散热器间要有良好的导热硅脂,散热器对机壳绝缘。

网友C:
220K改成10K造成负反馈不足,从而造成MOS管栅极驱动不足造成管异常发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质量杂样啊,这个也得考虑在内,做好散热

管子是大牌的,散热工作也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1A 你又没说施加的电压是多少?MOS管子是什么? 既然怀疑那个220K电阻你改为10K,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

看过几张图,里面有的人是用10k的,手头上没有220k的,所以就用10k的代替,管子用的是irfp2907,没有装绝缘片直接涂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1A 你又没说施加的电压是多少?MOS管子是什么? 既然怀疑那个220K电阻你改为10K,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

电压是24伏的

网友B:
给你个这管子的SOA曲线(无限散热条件下),你看看。 还有爆管是一通电就爆,还是等会管子温度高了再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管子是大牌的,散热工作也做的很好

别管大牌不大牌,你的管子是买的全新的吗?是的话十有八九是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K改成10K造成负反馈不足,从而造成MOS管栅极驱动不足造成管异常发热损坏

电子负载中的MOS管,本身就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就是要利用驱动电压的高低来对电流进行设定,把能量消耗在MOS管上,在这里没有什么驱动不足的说法,不要把所有电路中的MOS管只当作开关管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别管大牌不大牌,你的管子是买的全新的吗?是的话十有八九是假管

按他说的是irfp2907,24V电压下,1A就爆管,如果是4个管子都正常工作,每管才分摊6W,散热措施也做好了的话,假管概率很高。

网友:
如果没有220K电阻,那就不接吧,估计1A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他说的是irfp2907,24V电压下,1A就爆管,如果是4个管子都正常工作,每管才分摊6W,散热措施也做好了的 ...

当时我看炸管了之后是拿单管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这管子的SOA曲线(无限散热条件下),你看看。 还有爆管是一通电就爆,还是等会管子温度高了再爆? ...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这管子的SOA曲线(无限散热条件下),你看看。 还有爆管是一通电就爆,还是等会管子温度高了再爆? ...

他不管你接上去之后,他不会立马给你炸掉,差不多可以运行个十多秒钟,散热是完全好的,压制单管热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把电流往上调一下,比如调到1.2安左右,它就会炸,反正你稍微往上调一点点他就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管大牌不大牌,你的管子是买的全新的吗?是的话十有八九是假管

管子是好的,所有都是正常的,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K改成10K造成负反馈不足,从而造成MOS管栅极驱动不足造成管异常发热损坏

支持你 “MOS管栅极驱动不足造成管异常发热损坏”的观点
不过,220K改成10K,应该是负反馈增强了,使得放大倍数不足,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我看炸管了之后是拿单管测试的

单管情况下,也还是管子问题,220K,10K这个负反馈电阻应该不是主要问题(除非引起了自激)
如果你认为是电路问题,可以把这个电阻换掉,可以换成比10K大的直到220K间,
把坏管敲开来看看芯片大小。

另外建议你做电子负载用 拆机的
原装进口拆机 IRFP250 IRFP250A IRFP250B 三星和仙童厂家 场效应
原装原字进口拆机 FDA59N25 59A250V
这二种管子,我使用下来效果比较好。价格低,耐压也高,在强力散热条件下,施加电压低于管子耐压的1/3时,每管75W-100W 没有问题。
具体我有一个贴子,你看一下,网购配件试做由LM324DIY的8管600W电子负载-冲击1200W成功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其中有不少弯路及试验过程,感觉管子和散热,施加的电压关系都比较大,电压一高,能承受的功率急剧下降。(注意你的管子,手册上也只有7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情况下,也还是管子问题,220K,10K这个负反馈电阻应该不是主要问题(除非引起了自激)
如果你认为是 ...

非常感谢分享,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