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寸铁壳USB风扇改无极调速、C口,风量增加30%

楼主(2023-05-28):
最近在某多15.5元入手的8寸USB无刷风扇,到手直接拆改C口、无极调速、增加功率
特别喜欢这种风扇,比塑料的耐操静音

没对比就没伤害,6寸和8寸对比
6寸功率只2W,而且吹的面积太小,所以整个大的

与时俱进上刀状风叶了,风叶越多风越柔越安静,直径再大点就更完美了
两档调速的,以为是加二极管降档,拆开发现用的升压板,挺良心,那就好改调速了
1档是5V直通电机
2档是升压到8.1v再到电机

原USB线1.1米太短,久了容易扯断,而且这种线电阻都比较大
接近1欧的电阻,5V1A时吃掉1W功率,必须改C口

电机直接接QC诱骗器测功率
5V,相当于1档

8.1v,相当于2档

10v达到最高功率,再上去电流超过0.6A就保护,电机不断启停
以此为依据改功率,功率比原来增加了50%多

测试电流与477H规格书相符
最高支持22v,如果重新绕定子,功率可以上10多瓦
带过流过温反接保护,很耐操不用怕

FP6291升压模块原理图,修改R1、R2就能输出不同电压
可以直接用3.7v锂电供电

手头只有10k可调旋钮电阻,以此为基础配置其余电阻
可调电压5.6v~10.6v

外壳扩孔,type-C板直接焊在铁壳上

改好的样子,1档串个二极管进一步降低输出

背面,跟脑壳那么大的USB迷你风扇,哈哈

可调最低功率1W

最高功率6.45w,那1W功率被升压板吃了

FP6291转换效率,1A多电流只有85%,还行?

用了几天,最大功率连续运行几小时没有问题
风量很大,保守比原来大30%以上,风也很柔很散
不用拖着电源线,插上充电宝就能用,爽~

补充内容 (2023-6-18 15:47):
更正一下,分压电路图片左边的+5V应该是Vout

网友A:
手艺不 错,风扇改完很实 用

网友B:
我想知道风量增加30%是怎么来的

网友:
升压板好评

网友C:
这种大电流USB用电器,插头触点小,线径细。我用20awgLG线(插头比较一般)都有0.3V压降,更不用说普遍送的26awg渣线,还有甚者铁触点铁线我拿到就扔了。

网友:
把type-C直接焊在铁壳上了,厉害。

网友:
改需要材料

网友:
这个改造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 错,风扇改完很实 用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风量增加30%是怎么来的

估的,功率增加了50%多,风量怎么也得增加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USB用电器,插头触点小,线径细。我用20awgLG线(插头比较一般)都有0.3V压降,更不用说普遍送的 ...

嗯,我那6寸线皮破了改了C口风量瞬间上个档次,才知道这种线很渣

楼主:
还要工具呢

网友:
弄个吹松香烟挺好的

网友:
又到了改风扇的季节!

网友:
又到风扇改造的旺季了!改起来!

网友D:
这种风扇还是要那种三叶的  直径大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风扇还是要那种三叶的  直径大的效果好

风叶少只是效率高,看现在的落地扇,别说三叶,五叶都少

网友:
想起小孩前段时间学校要求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拿出来义拍义卖,卖的钱捐赠给困难地区小朋友,然后放学回家书包塞得都打不开,花掉了50,带了各种各样颜色的铁丝网USB小风扇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一款超频三的USB风扇的,风量可以,而且相对噪音也低。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以塞块锂电池在里面,那就不用充电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