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面板ap拆解 型号MIAP305

楼主(2023-05-28):
2.4g的 配置应该是qca9533+64m+8m

网友A:
又小又得埋在墙里无线信号是个渣。还不如99买个蜘蛛,穿两堵墙四间房拉屎都有信号。

网友:
没有外置功放,信号好不到哪里。

网友B:
面板AP,可能就是给一个房间用的,这么看,配置也行。不知道固件好不好,断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AP,可能就是给一个房间用的,这么看,配置也行。不知道固件好不好,断流不? ...

不知道 9块钱收来的  还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小又得埋在墙里无线信号是个渣。还不如99买个蜘蛛,穿两堵墙四间房拉屎都有信号。 ...

这个本来就是单房间覆盖的,绝大部分还是用的fit模式配合ac做全屋自动漫游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期待楼主的试用报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单房间覆盖的,绝大部分还是用的fit模式配合ac做全屋自动漫游 ...

单房间不带厕所和柱子的无遮挡插座才能用。这种限制还是太多。这几年亲戚买房,发现主卧次卧都带厕所了。抱怨厕所无WiFi,我建议换成落地玻璃拉窗帘,说太像酒店。有些精装网线插座位置在手掌高的地方,电视柜书桌一挡,无线信号就立马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AP,可能就是给一个房间用的,这么看,配置也行。不知道固件好不好,断流不? ...

不是"可能",是本身"就是"...

网友:
电话线是直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房间不带厕所和柱子的无遮挡插座才能用。这种限制还是太多。这几年亲戚买房,发现主卧次卧都带厕所了。 ...

想多了,屋内厕所是用的加气砖,根本不阻挡信号,你要不试试,我们3年前就装了面板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