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hfw8288e-z大华变焦监控拆解

楼主(2023-05-28):
型号是hfw8288e-z搜不到参数应该是定制的机器,白天是正常的 夜晚红外开启就会有雾状的斑块 然后蔓延至整个画面
不知道是啥问题所以拆解看看 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变焦镜头进水气了

网友:
明显镜头脏了,晚上红外打到脏东西上反光造成看不清

网友:
换自动变焦镜头有点贵,拆开后担心装不回。2.8到12毫米手动变焦镜头好清理,拆开时别弄飞微型零件,清理后容易装回。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2023-10-17):
这个摄像头带内置麦克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