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沁园净水器上的 柏繁GF-M600水泵

楼主(2023-05-28):
前段时间净水器不制水非常慢,废水也多,于是把净水器拆了,发现是水泵坏了。于是只能是拆,拆开看看啥情况再说。

躲在超滤下边的水泵

拆下来过程就不展示了,浪费大家的时间,直接看泵
图片其实是后来清理、安装时拍的,所以看起非常干净,呵呵!

翘开黑色盖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清洗前的,有水垢

清理后的干净很多了,这其实是水泵的3个工作室,压力从这里产生的,

继续拆,工作原理网上有视频有兴趣的自己去搜来看。

去掉3个螺钉,拿下黄色座子

来张近点的照片

再拆就只有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拆电机这边,盖子有2颗长螺钉连接的,拆掉就可以慢慢拿下来了

拆下碳刷盖这一端后取出转子,碳刷的连接铜线断了,应该是装配时没处理好,转子工作时把他给挂断了

转子部分

磁铁部分,还是很脏

好吧到这来就结束了,清理,接线再装回去完美复活了,本来都打算买个一样的水泵了,最后时刻觉得拆开看看,结果让他复活了。这个水泵工作原理网上有视频讲得很详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拆了发个贴给那些有需要的参考一下结构,免得暴力拆解,我也是参考了别人的视频才比较轻松的拆解的。
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A:
这款净水器怎么样
我前段时间看了小米和它,但是目前还没买

网友B:
内部怎么会脏?
磨损掉下来的

网友C:
能修好不错,难道是锈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净水器怎么样
我前段时间看了小米和它,但是目前还没买

还行吧,买了很久了,就是废水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怎么会脏?
磨损掉下来的

碳刷旋转磨损掉下的灰,机器好几年了。

网友D:
水泵声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不错,难道是锈迹影响

我感觉应该是装配时碳刷线没处理好,电机振动线又掉下去了一些导致连接线被割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声音大吗?

有声音,电机运转的声音,不是很大

网友E:
有刷电机,这货对水质有没有污染?

网友:
内部怎么会脏?

网友F:
折明显是DIY的RO净水机,600G增压泵不便宜,得一百大几,这货很重···
我家的净水机配件买回半年了还没组装完成···买前生产力,买后吃灰滴···

网友:
膜泵,茶炉上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净水器怎么样
我前段时间看了小米和它,但是目前还没买

群友都是自己做,能花一半的钱得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折明显是DIY的RO净水机,600G增压泵不便宜,得一百大几,这货很重···
我家的净水机配件买回半年了还没组 ...

我证明这个确实是沁园原装泵,我有拆过类似的。
M600是型号,是50G的泵。
沁园用的600G原装泵,起码四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折明显是DIY的RO净水机,600G增压泵不便宜,得一百大几,这货很重···
我家的净水机配件买回半年了还没组 ...

楼主这是50G的泵,600G的泵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明显是DIY的RO净水机,600G增压泵不便宜,得一百大几,这货很重···
我家的净水机配件买回半年了还没组 ...

这个不是diy的,是原装的沁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电机,这货对水质有没有污染?

这个就不好说了,要压力必须要泵啊!不过水会经过超滤再出去。

网友:
手艺不 错,水泵修好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证明这个确实是沁园原装泵,我有拆过类似的。
M600是型号,是50G的泵。
沁园用的600G原装泵,起码四百。 ...

看错了,M600原来是型号,有点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