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基础问题也很多人充电会遇见,太阳能板9-10.5v,充单节锂电池,选芯片,

楼主(2023-05-28):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基本上定了,带小风扇后,阴天基本上6.8v。晴天10.5v

电流先忽略不看的话,

充充电宝或3.6v锂电池,准备用芯片。

已经有tp4056,lt4052,4054(这两个准备购买)ct6201等充电宝5v输入芯片。也有三星座充都是5v输入,

不考虑效率和速度情况下,输出电池也没有串联,不考虑后级短路,

我分析的,可以不用买2-3串的专用芯片。就直接把两个4056输入串联,接入太阳能板,输出接独立的单节锂电池就行是吧?

楼主:
这两天忙的有点晕,,反正太阳能不花钱有电,就准备把闲置的各种锂电池都找出来能充电的充电。感觉理论上可行。

要是不好用,不然就直接把两串的充电宝找出来,接出线单独充电算了。

楼主:
太阳能板电压基本上最高10.45v空载,最低0伏,基本天亮了,如果阴天,稳定在6-10伏之间,

主要就是要变化。一般都是9-10v太阳直晒,防止掉下去,主动安全第一,放在玻璃背面隔了两层钢化玻璃窗户的,

这就不得不用芯片了,还得考虑基本上一个5v芯片超了电压,两个芯片又不够用输入电压

网友:
会过压烧坏吧。。。
停冲后分得全部电压,超过芯片耐受就击穿了。。。

如果每个太阳能板都(如果空载电压高串联电阻接稳压管,或者431+MOS放电),一个板子给一个4056供电再充一节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
4056能接超过6V电压的太阳能板吗?

网友:
太阳能板输出接个DC-DC自动升降压模块,调成5V输出,后面接充电宝、充电板等5v输入就行了。

网友:
要考虑最高输入电压,就是电池已经充满,阳光又足的情况下

网友:
tp4056/4057属于线性充电芯片,串联情况下,任意一片停止充电后等效一个阻值非常大的电阻,根据串联分压的相关原理,满充后的那片充电芯片将过压烧毁。

楼主:
那就是别偷懒,上dc转dc的或转成5v再用

网友:
分析错误 楼上已经讲了原因 十几块钱撸个便宜的太阳能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
15V以下,一块TP5100充电板就行了

网友:
淘宝有挺便宜的单串锂电池太阳能充电小板,电压6-20v都可以用个,还有mppt

网友:
CN3791吧,单节锂电池太阳能充电专用芯片,便宜又好用,最高电压好像支持28V,充电电流好像4A多,我老家两个旧单车太阳能板和这个电路,工作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2023-07-22):
随便找了几个5年前移动电源芯片,德仪的高通的英集芯的,电压最少支持14V高的能到17V
我觉得可以直插移动电源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