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笔记本电源没反应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2023-05-28):
拆开发现方形保险,整流桥,大电容有问题,其他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光耦,开关管一些二极管都测了,不知道换价能不能解决了

楼主:
发现两个贴片电容颜色不一样,也没测出来容值,这个是不是也是坏了

网友:
听说胶多的电源都是好电源

网友A:
请问这个充电器修好了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252-1-1.html

网友:
小电容,要取下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充电器修好了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252-1-1.html

没呢,边学边修,打发时间了

网友:
启动电阻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镜头该擦擦了

网友:
先换了这三个元件,换后再测量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的地方。如没有明显短路,就可以上电再测量看看还有没有故障点。

楼主:
手机浏览器发帖,拍的图上传不了,在原图上放大截图的,不清楚

网友B:
大胆修,多修几次就是高手了。

网友:
看主电源芯片有没有供电电压

网友C:
原边没有短路,大胆上电
怕的话,串个灯泡

网友:
估计电容挂了

网友D:
正经货,值得折腾  测试时最好串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胆修,多修几次就是高手了。

现在懂了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边没有短路,大胆上电
怕的话,串个灯泡

买了配件,后期更新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经货,值得折腾  测试时最好串个灯泡

灯都准备好了

楼主: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