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信号有盲区,,tplink路由器用wds,老是连接上没网或dhcp老是一直分配中

楼主(2023-05-28):
很强信号的wifi,有4g也有5g通道,唯独厨房附近信号弱,想相当于桥接一下。手机刷剧用,

试了无数个品牌的wifi路由器从54m到1000m各种时期的都有,也能扫描到信号,也关了dhcp服务器等,按照设置做好了,

会出现两种结局,很容易几秒钟桥接上wds,但是网不通。
路由器放在主路由器信号满格的2米附近,使用的手机再搜索桥接的路由器,约3-5米也是满格信号,

由于一般都是临时开机再用,一断电就几乎没有希望自动重连接,很麻烦,

另一种情况更多遇见,是自动连接约一分钟后,连接上了,只要重启就只能再次恢复设置重来,没有规律的分配不了ip地址。

难道有5g频段的电信的主路由器信号,必须用5g才能稳定用?

或者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主信号1000m,下载55m每秒,一开启中继后,主信号依然不变,

连接的路由器出来的信号,也是满格,桥接主信号也是满格,

主和副路由器只有1-2米距离,

副路由器出来的网速只有300k-1m网速,偶尔2m。刷剧还不能用高清模式,,悲催,一桥接1000m就变成约等于2m副路由器的宽带,

有遇见过这种奇葩现象的吗

网友A:
TP的wds,主路由信道固定,从路由跟主路由同网段、同信道,关闭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的wds,主路由信道固定,从路由跟主路由同网段、同信道,关闭dhcp

主要就是主路由没有固定通道原因吧,

网友:
wds桥接一般只适TP家族的,主从均要TP家族的路由,万能中继更简单。。。

其实主要还是干扰,,信道没干扰就是一格信号网络一样好使

网友B:
WDS没有设置好,不支持MESH?

网友C:
遇到过,只有2个原因:信号不好或者固件兼容性差。换个信号好的路由,5G中继不要用W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S没有设置好,不支持MESH?

不知道原因啊,一度以为wifi,电信的不让中继一样

网友:
想办法拉条线最靠谱,无线组网就是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只有2个原因:信号不好或者固件兼容性差。换个信号好的路由,5G中继不要用WDS。 ...

终于出现了

网友:
帮你回答了吧:换锐捷保证OK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确定你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