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OPPLE浴霸灯

楼主(2023-05-28):
这个浴霸的灯,特别容易烧整流桥和主芯片。
连试,烧了两次保险才想起上主芯片5718ap击穿了。家里有两个这型号浴霸,另一个烧过所以就备有abs10,t1a保险和主芯片5718。换上主芯片就好了。t1a保险就两个了,要备点了。
先焊个母座再装芯片,方便下次换。
上次修另一个,不记得判断方法了,这是重新记下。
abs10整流桥的+-,断电,用二级管档,如果显示有电压,就要换主芯片了。
正常应该是0v。
换上主芯片,再跟母座打点胶固定。
原厂背面是都刷了防水漆。

网友:
安规电容,emi都有

网友:
主滤波也应换新

网友:
请分析一下它为什么容易烧

网友:
第一眼看成OPPO了

网友:
这么容易坏,直接整板换

网友:
整块换掉比较放心。

网友:
这是打持久战了,连集成块的插座都装上了。

网友:
用插座这个方法好

楼主:
修完就进藏了,高反终于好些了。分享个高原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