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说是樱桃轴。。能用一辈子吗

楼主(2023-05-28):
光板想改插拔轴。用鸡眼。

网友:
不打游戏的话,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
没那么神奇吧,用着用着就烦了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轴上灯,普通2脚的多2个焊点,104键的就多208个焊点,如果事RGB灯珠,那就要多416个焊点,想想就头疼。

网友:
要看你这一辈子有多长,塑料件30年后性能会明显下降,一些老收音机外壳时间长了就变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轴上灯,普通2脚的多2个焊点,104键的就多208个焊点,如果事RGB灯珠,那就要多416个焊点,想想就 ...

刷锡浆,风枪吹一遍差不多了,个别补一下吧

网友:
用的久是可以,手感不好也没用啊,之前收到过两个樱桃青轴的,按键已经完全没有声音了,比红轴还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锡浆,风枪吹一遍差不多了,个别补一下吧

拆呢?也用风枪吗?

网友:
樱桃轴缩水了,快则半年双击挂掉。
青轴更甚,新的就不脆,扔着不想用。
鸡眼容易氧化接触不良。鼠标那样0.9mm脚可以插拔几次磨掉氧化层。
樱桃轴那个软脚插拔两次就会断脚。

网友C:
机械轴,一定要经常用,越用越不容易坏。不用放一阵子就会出问题。

网友:
啥键盘能用一辈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呢?也用风枪吗?

有风枪当然是最方便的了,没有就只能吸锡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机械轴,一定要经常用,越用越不容易坏。不用放一阵子就会出问题。

这啥理论?不是有按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啥理论?不是有按的寿命?

用用就不会有氧化层影响接触
不用能有好的存放环境当然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都说机械寿命高,看看网吧,大把寿命不如薄膜的,大量2 3个月手感直线下降的
说的那些都是理论值

网友:
用了几年感觉没啥变化,可能我手没那么敏感

网友:
都有一定的寿命,客观规律

网友:
一辈子你自己就嫌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