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网约车上 看到了一个 太阳能电池

楼主(2023-05-28):
横着6块,竖着3块(两个白色四边形之间算1块)。扶起来好像 应该 基本上能 覆盖 汽车的整个前挡风玻璃所在。不知道 多大输出能力,几伏输出电流又是多少,问司机,说是要给手机和平板充电。。。。有经验的出来聊聊。

网友A:
大概率没啥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没啥用哈哈

完全不懂这方面的,也没注意他车后窗底下有没有另一块。。。。

网友:
安放在车内的?

网友:
这点功率,也就能维持车缝换气扇了

网友:
加块副电池,可以当充电宝

楼主:
是的,车内 前挡风玻璃下方的那块地方 平铺着,左右都顶到那个什么柱了。。。从玻璃上的反射能看出来有多宽。

网友:
估计得量身定做

网友:
感觉已经影响视线了,反光啊

网友:
我用了六块二手单车板子加了个太阳能控制器,给车电瓶补电,车可以长时间停放,原来是两三周就得打火充充电,现在几个月不打火都没事,电池一直保持在12.4v左右

网友:
图不是很清楚,像是单晶硅,大小大概是3w一片的规格,PET封装。理论上合格的太阳能电池组,在垂直于太阳,晴天无多云无遮挡的情况下,配MTTP功率追踪电路,可以按3w*18片=54w算。  但实际在车内(前风挡一般不会贴膜)向阳方向25w左右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
这大面积给手机充电绰绰有余

网友:
挡风玻璃上的反光看着不难受吗?

网友:
不知道前挡风玻璃对光线的衰减大不大。

网友:
瞎折腾罢了

网友B:
车上有充电口的 感觉给中控挡太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有充电口的 感觉给中控挡太阳的

那是个纯电车,难到是 用这个太阳能电池 能让车子多跑几公里??一个手机没看明白装了什么app(和滔滔对讲一样的功能,界面不是滔滔)一群人 聊天。一个至少是10寸的平板 装的网约车app,。

网友:
充电应该是可以了吧

网友:
  有点碍事啊。

网友:
太阳能板厂如果生产车顶形状的曲面太阳能板会有市场的